诸位大神,请看这里

楼主(2013-08-30):
请教一下,电调全部布局在中心板位置会有什么不妥吗,一般大家都喜欢布局在
电机
座下。

网友A:
干扰飞控吧

网友B:
肯定干扰啊

网友C:
干扰飞控罗盘,还有就是不利于散热

网友D:
还增加中心板重量,使机臂更吃力!

网友E:
影响电调散热、我 的是装机臂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