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的blade nano cpx,空心杯具

楼主(2013-08-30):
前几天趁地平线搞活动918元搞了个blade nano cpx办公室飞飞
配我的老DX7,手感确实不错,比原来那个4#3B好太多了,稳,锁尾也很棒,虽然稍微有点金鱼尾

可是,一共才飞了20个电从来没有炸过,最后一次飞了1分多钟时,突然感觉动力爆减,油门推到底也只能保持贴地悬停。以为是电池不行了,换了个充饱的,还是不行。等电机凉了再试,还是不行。今天早上又试了一次,同样杯具
翻了翻helifreak上的帖子,检查了所有机械部分,因为没有炸过,所以都是好的。最后判断为主电机挂了,我勒个去,才20个电呀,而且我一直是最多是连续飞两个电,因为就两个电池

网友:
没事~~ 多买几个电机和几块电池就行了~ 这些都是消耗品,正常! 但貌似20个电就阳痿了有点太快了~~~ 我的起码30多个起落还正常着。

网友A:
记住,有刷电机两块电池一定要有间歇,哪怕是5分钟也好。我的mcpx原装有刷电机已经100块电了,到现在动力还十分强劲。

网友:
怎么说呢,20个是有点早射,但也是只是比正常的短点而已,

网友:
射的也太快了吧。。。

网友:
50个起落换的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住,有刷电机两块电池一定要有间歇,哪怕是5分钟也好。我的mcpx原装有刷电机已经100块电了,到现在动力还 ...

学习了,看来一定要间歇使用。顺便问一下续航时间,说明书上是不是写的25%油门以上计时4分钟?展会上地平线的人说一块电能飞10分钟,有点疑问。

网友:
原本也打算买的,现在没打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看来一定要间歇使用。顺便问一下续航时间,说明书上是不是写的25%油门以上计时4分钟?展会上地平 ...

10分钟绝对吹牛! 可能说错了 4 和 10 的发音相似

网友C:
换无刷吧 有现成的专用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看来一定要间歇使用。顺便问一下续航时间,说明书上是不是写的25%油门以上计时4分钟?展会上地平 ...

ncpx不清楚,但我那个mcpx用300mah的电,悬停4分半下来是3.83左右,我认为基本就差不多了,10分钟肯定是忽悠。。。

网友:
换无刷吧

网友:
有刷 确实 寿命短。。。鉴定结果::换无刷。。。

网友:
呵呵,谢谢11楼和13楼回复,回头我也测一下ncpx悬停4分钟究竟还能剩多少电,目前只是悬停5分钟感觉还很有力,但也没敢多飞。我也觉得那150mah的电池怎么可能飞10分钟。

网友:
我这里有NCPX用的副厂8MM电机  15一个

网友:
这个机器最大的消耗是电池,而不是电机

网友:
我也是918入的,飞了有30多电了,一直是3、4电连飞。。。。到现在也没有啥问题,而且还炸过好多次。。。。看来楼主的rp不是很好 不过话说回来,主电机还是得备几个的,消耗品嘛。至于改无刷,我觉得没必要,改无刷就失去了轻巧和耐炸性,那还不如直接玩mxcp bl

网友:
小机的有刷主电机和尾电机,正常使用寿命一般都在200电左右,每电4.5至5分钟,不要连续飞中间停飞5分钟~~~

网友:
展会上860元入的ncpx,今天测了一下,25%以上油门悬停计时5分钟下来后的电压是3.68伏,可以安心飞5分钟。

楼主:
taobao上订了3个15元的主电机

尾电机还没着落,据说是介于6mm和7mm之间非标的,地平线要98元一套
不知道能不能用华科尔的7mm尾电机和电机座?

网友:
今天主电机挂掉了。。。。飞了50电左右,有时候是连着飞的。。。没怎么休息。。。。哎。。。。
换上副厂的电机了,但是电机齿拔不下来。。。还得等买的拔齿器到了才能拔。。。有刷的就是有点不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taobao上订了3个15元的主电机

尾电机还没着落,据说是介于6mm和7mm之间非标的,地平线要98元一套 ...

6MM和7MM都可以,直接把座换掉,换电机即可。。。7MM的锁尾比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

今天15元的空心杯电机到了,跟修钟表一样的换上,满血复活了,飞了一个电,4分钟

不过发现尾巴金鱼尾比原来明显了,难道尾电机也快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无刷吧 有现成的专用电机

求链接..........................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求链接..........................谢谢了

型号是hp03se 电调用xp3a即可 重量比空心杯还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型号是hp03se 电调用xp3a即可 重量比空心杯还轻

求链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是hp03se 电调用xp3a即可 重量比空心杯还轻

xp3a用作主电调是不是要叠焊mos管什么的?
我看网上有origin的Blade Nano CP X BNF  7A无刷电调

网友:
帮顶   换无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链接..........................谢谢了

淘宝搜即可 论坛不让发链接
3A足够

网友:
无刷无刷

网友:
有刷电机千万不要连续飞,电池也不需要用大容量的,原配即可。

网友:
需要无刷联系过来 已叠焊电调 + 9.5新HP03SE==200元包邮

改装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