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几位机友的要求,把精灵上2700电池的图片上来分享

楼主(2013-08-30):
说说头次两块电池并联使用情况,整体重量上去了,不用说,飞行时间也就5分多点,和最开始1块2200电池差不多,而且飞起来很费劲,
听了老师们的建议,将电池板又拆了,现在用一块大容量2700,再买了个BB响,关掉电压保护,能飞8分钟,7分钟的时候BB响报警,电压保护设3.6.V
看看我的改装回来的造型,把电池盖去掉了!哈哈!

网友:
失去美观了

网友A:
失去美观是没办法的事情!!我早就说了小精灵2块电池并联大负载不占优势,在原电池上最好的增加续航时间的办法就是关掉电压保护再加装个BB响。无奈还要被别人喷~~哎!!2块电池在2级保护下,你还装云台狗,全油门都悬停不了。现在能飞8分钟也算不错了!!但你最好计算飞行时间,省得飞出去了没电飞回来

网友:
你这个云台是蓝色工坊的通用版啊,也可以挂就是要增高住下,真的不错省下500元啊

网友B:
其实我觉得精灵是没性价比,只是外观确实比DIY好看些

楼主你这样折腾,还不如搞DIY四旋,真的哈。呵呵

精灵只要好看,稳定就OK咯

网友:
我觉得,电压保护还是可以设的,只不过保护电压稍微低点,也能增加一分多钟的飞行时间,还相对安全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精灵是没性价比,只是外观确实比DIY好看些

楼主你这样折腾,还不如搞DIY四旋,真的哈。呵呵

为什么非要折腾小精灵?我也搞不懂!我看有的模友在精灵上过分的折腾的投资,足以上四旋翼了。

网友:
在设计允许的起飞重量下,开启电压保护很好没有问题。另外精灵不建议折腾

网友D:
关掉电压保护,用osd看电压,计时飞行双保险。遇到失控或气流不能准时飞回来,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关掉电压保护了。有次飞行不是我贪飞, 就遇到上升气流,精灵一直下落很慢,于是超时飞了10分钟。最后测量单片电压是2.8V,要是用了电压保护,最多撑到9分钟,就自由落体了。电池是受伤了,但是避免了摔机。谁更值得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掉电压保护,用osd看电压,计时飞行双保险。遇到失控或气流不能准时飞回来,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关掉电压保护 ...

很悬啊~!

网友E:
楼主7分钟其实不短了,如果这电池能塞到精灵肚子里就更好了。

网友:
BB是必需品!嗯,就应该这样滴!本来机子就小,还加上那么多设备精灵受不了的,不加上摄像头应该可以超过1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去美观是没办法的事情!!我早就说了小精灵2块电池并联大负载不占优势,在原电池上最好的增加续航时间的办 ...

好的,我现在就是在测试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精灵是没性价比,只是外观确实比DIY好看些

楼主你这样折腾,还不如搞DIY四旋,真的哈。呵呵

是呀,就是买了才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7分钟其实不短了,如果这电池能塞到精灵肚子里就更好了。

可以塞进去的,就是门拆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现在就是在测试飞行时间!!

恩恩!!记住一个原则,远距离飞行时一定要把飞行时间55开!飞出去多少时间飞回来就要多少时间

网友:
哈哈,兄弟你又开始折腾了哦,我用的也是2700,但是我直接直接装进去的还能盖上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非要折腾小精灵?我也搞不懂!我看有的模友在精灵上过分的折腾的投资,足以上四旋翼了。

为什么精灵就不能折腾,个人觉得精灵的调试及安装堪称完美,对于我们这些调试不好的模友进行一些简单的折腾还是很有乐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电池没用,要减重才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219&extra=&page= ...

好帖,分享!谢谢!

网友(2013-11-15):
请问碳纤浆好用吗 是什么型号的啊  浆的平衡怎么样啊 好像看到有说精灵用碳纤浆不好

网友:
电池这样放不就行了嘛,既不拆卸也不影响美观

网友(2014-01-29):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精灵是没性价比,只是外观确实比DIY好看些

楼主你这样折腾,还不如搞DIY四旋,真的哈。呵呵

DIY四旋 弄完什么多少钱?

网友:
没有折腾明白呢

网友:
真不如折腾F450的说,唉拦不住的感觉啊。。。

网友:
朋友 BB 响 在空中 报警声音 地面能听见吗

网友:
我2700电池换DJI 9寸桨,加OSD 飞狗,10分钟以上的说,原装电池7~8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