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shaomai兄请进...........

楼主(2013-08-30):
太平洋shaomai兄请问这个电源风扇降速是接那几个阵脚,声音实在太大,受不了!感谢

网友A:
如沒記錯 應該是 B2連接P1 降速
參考

网友B:
实在不行 直接拆开风扇上加温控电路

网友C:
A6本身功率就只有200w.没必要搭配这个大的电源.用戴尔的12v18a电源就够了.没有风扇的一点噪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沒記錯 應該是 B2連接P1 降速
參考

恩,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 直接拆开风扇上加温控电路

太复杂,电子理解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A6本身功率就只有200w.没必要搭配这个大的电源.用戴尔的12v18a电源就够了.没有风扇的一点噪音都没有{:1_52: ...

这东西便宜,做工杂实,以后升级还用的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便宜,做工杂实,以后升级还用的着

呵呵,小电驴,先配个核动力哈

网友D:
看图,放大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放大来看

恩,图片很清晰,但是字很模糊啊!求详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图片很清晰,但是字很模糊啊!求详解!

还看不清楚?短接中间圈起来的两个针脚,风扇就会以5V驱动,安静到几乎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看不清楚?短接中间圈起来的两个针脚,风扇就会以5V驱动,安静到几乎无声。

搞定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便宜,做工杂实,以后升级还用的着

呵呵,这个输出电压低了,以后升级还得要两个串联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看不清楚?短接中间圈起来的两个针脚,风扇就会以5V驱动,安静到几乎无声。

有求必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