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舵机SM-S4405B故障

楼主(2013-08-30):
     我有两个SM-S4405B舵机用在3D机副翼上,第一次通电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舵机任我怎么折腾遥控也没反应,另一个正常。于是我尝试下拔插插头,结果又可以使用了。但是再断电后通电,这个舵机又没反应了。我换过多个接收、遥控、Y连接线、电调,结果故障依旧。请问各位这个舵机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故障。

楼主:
请大家帮忙

楼主:
人气不够啊

网友(2013-10-08):
焊接虚焊

网友:
不知不觉的就顶你了

楼主:
不是虚焊,我检查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虚焊,我检查过了

以下情况供楼主参考:
1.接插件问题,接插件接触不牢固,导致舵机没上电或没有接收到信号。
2.舵机电路的问题,我没见过这款舵机的电路,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案,如果是使用通用MCU,那么问题可能出在LDO(电源芯片)或者芯片复位电路。

楼主不妨在上电的时候用手拧输出齿,看是否能够轻易扭动,如果能,说明MCU没有工作(或者工作了,但是没有捕捉到PWM信号),因为楼主描述的现象是随机发生,所以,电机的驱动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重新测试了一下舵机,将A舵机和B舵机分别接在接收机的副翼和升降通道,结果没有任何故障,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一用Y线接起来,其中A舵机就不能工作,B舵机正常。不过怎么折腾换Y线或拔插,故障的舵机一直是A舵机。但是A舵机单独接通道不用Y线,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测试了一下舵机,将A舵机和B舵机分别接在接收机的副翼和升降通道,结果没有任何故障,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

楼主,试一下,用Y线,但是只把不好的舵机放接在Y线上,看看是什么表现

网友:
我曾经在一个黑龙江模友手里100元买过一个所谓二手的数码舵机,出现的问题与一个楼主的情况一样一样,在通电情况下重新插一下插头舵机就好了,或者将舵机输出轴拧一下舵机又正常了。经检查是电路板一个电容无法给芯片复位。为了保险起见你还是把舵机电路板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