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二代 F450机架 离地前自转角度

楼主(2013-08-30):
在离地起飞的瞬间向左自旋一个角度并固定不变,每次都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罗盘,航向。。。。。。。。。。。

网友B:
看看飞控是不是装的不正。

网友C:
最好是来个视频,不然很难给你诊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航向。。。。。。。。。。。

罗盘已校准,几乎没有误差。没有锁定航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飞控是不是装的不正。

我让我就算飞控装的不正,起飞离地瞬间也应该保持方向而不是自旋角度呀。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来个视频,不然很难给你诊断的

一个人不太好拍,就是离地的瞬间转向一个角度并保持。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D:
调参里加大相关参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参里加大相关参数值

具体哪项参数?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想一遍一直转还是转一下后,就锁住了啊,,一般你的电机和桨不是很不平衡的话(就是震动不是很大的话),原来的数据就可以飞了,,不用怎么调试的,你再检查一下,螺旋桨有没有装错,电调通道有没有插错,油门行程有没有做好,没做好也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想一遍一直转还是转一下后,就锁住了啊,,一般你的电机和桨不是很不平衡的话(就是震动不是很大 ...

是转向一边后就锁住了,其他的我都试过了。准备再做下油门行程,并把电调的信号线拉的远点再试试。

网友A:
磁偏角设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偏角设置不正确。。。

磁偏角应该没有问题。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E:
飞控方向和机头方向一致吗?是不是“X”和“十”模式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方向和机头方向一致吗?是不是“X”和“十”模式选错了?

方向一致,且模式也没有问题。玩着玩着慢慢习惯了,就这样飞吧。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F:
有的时候,磁罗盘没有校准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的时候,磁罗盘没有校准也会这样。。

兔子的抗干扰能力查了一些,最后再次加高飞控,好些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玉兔二这种现象应该是电流干扰罗盘导致转向,因为我的飞控与电流板很近,所以也有这种现象。连接飞控----打开参调软件---状态数据---注意磁偏角--加油门磁偏角数值会跳动很大,那就可以判定是电流干扰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内容明确的告诉你,就是干扰了,论坛里查查该怎么减少干扰,然后重新校准一下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