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原地打转,但是可以转上去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8-30):
在线等, 求高手, 尾吧正常可以工作, 就上次接
电池
线的是否, 正反碰了下 电源线烧断了 回来自己接了, 是不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A:
有刷的尾电机用时间长了,电刷磨损、磁性减弱,应当更换,这是易损件。

网友B:
如果尾电机正反没接错的话,你用嘴猛吹一下尾桨,如果不能顺滑的转的话,那就是尾电机轴被砸进去了,拿老虎钳轻轻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可能是锁尾出现问题.

网友D:
感觉像是主板挂了

网友E:
这个还不简单, 锁尾电机无力了, 我的也这样 , 15元换个就行了, 沙发是正解, 小电机用时间长了过热脱磁就这样

网友:
如果不是尾电机有问题就是主板的那个陀螺仪有问题了
911主板容易烂

网友F:
没别的事 拿分走人 顺便帮顶 造福楼主

网友G:
原地打转,尾电机失効机会最大,但也有多项其他原因。
请LZ先答:
(1) 如你面向机尾,机头打转时是向左或向右?
(2) 911是否转著向上飞?
陈伯

网友H:
仔细检查一下吧,有时候你会又惊又喜的发现尾电机轴上卷着一些发丝、纤维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