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飞控试用印象

楼主(2013-08-30):
3月份入手零度X4WIFI版,开始进入多旋翼领域,对X4的表现相当满意。在零度发布平民版S4飞控后,第一批入手内测版,通过与手头的X4对比,有几点体会:
1、零度多旋翼追求的是稳定性,想用多旋翼刷锅、倒飞、耍3D特技的朋友请绕道;
2、S4总体感觉就性能而言,已接近X4。参数调好了,GPS自动悬停模式下,基本能实现钉钉子,上升下降姿态稳定,走航线控制精确。特别是在GPS自动悬停模式下走航线,感觉像在开车,推杆前进、拉杆后退,松杆停车,方向舵实现左右转弯,很休闲;
3、相比X4,S4主要区别在功能上,但是X4的WIFI模块可以直接接入S4使用,配合X4地面站,可实现实时调参、数据实时监控,自动起飞等功能,用我的山寨安卓平板,在100米高度,传输距离竟然达到300
4、S4主控对震动很敏感,要尽量减小机架震动;我的机架的用平民机架杂交的570轴距四旋翼,电机、桨也都是低端货,震动相对较大,用4个AV球做减震后,震动系数、晃动系数均从原来的7-8下降到0-2,效果相当明显;值得注意的是,AV减震球要尽量选择软一些的,否则减震效果不好;
几点建议:
1、从使用感觉上推断,零度的算法相当优秀,但一些控制逻辑不尽合理。比如油门控制,从GPS模式切换到手动模式时,油门从自动油门立刻切换到手动油门,如果这时的遥控的油门杆位与切换前自动油门输出差别较大的话,会出现飞行器突然上窜或下降;
2、零度的使用说明书有些表述不到位,一些有可能涉汲安全操作没有着重说明,该重点强调的没有重点强调,比如手机控制、姿态模式,在使用时需要特别小心,因为一旦进入手机姿态控制,控制飞行姿态的摇杆就失灵,飞行器交由手机掌控,操作不慎很容易出现意外;又如失控保护,说明书是有写到失控保护油门要设50%左右,但没有特别强调其重要性,未能引起用户的足够重视,特别是一些老鸟,在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只是将模式设置为返航降落,而没有将油门的失控保护设置为50%,因为老鸟往往凭经验认为在返航降落模式下,飞控自动接管油门,所以,不在意油门失控保护的杆位,极有可能失控保护油门设在最低位(反而倒是菜鸟按部就班,照着说明书,一步一步来,不会出现这种失误),其结果是:飞控在失控时,自动把模式切换到返航降落,岂不知,在进入返航降落模式的前五秒,飞控执行的是自动悬停程序,这时候失控油门如果为零,直接导致飞行器高速下降或炸机。
如果S4固件如果也能按照这个贴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570&extra=page%3D1的建议进行修改,我想模式切换应该会实现平稳过渡,即使未设油门失控保护也没关系。传一段悬停视频,手机拍的,将就着看吧

网友:
这没人顶吗

网友:
感觉S4太依赖gps了,手动模式中大航向一圈回来后飘的厉害,建议S4开机检测自动返航的时候,当无法定位的时候解不了锁,(室内飞的话,可以给调参软件里增加一个选项)

网友:
我可怜的S4还在抽屉里面

楼主:
加精倒不重要。关键是用户体会希望能引起厂家重视,也给玩家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精倒不重要。关键是用户体会希望能引起厂家重视,也给玩家参考

求个联系方式,QQ什么的,有问题想请教 望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得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个联系方式,QQ什么的,有问题想请教 望不吝赐教。

qq:458194917,谈不上赐教,多交流吧。

网友(2013-10-15):
路過頂一下,正預備入手s4

楼主:
就售价而言,S4超值

网友(2013-11-29):
学习了,严重的问题都讲到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