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铣的平面,摸上去倒是挺光滑的,没有突起感了。

楼主(2013-08-30):
昨天重新换了把6的钨钢圆角端铣刀,画着圈铣,3000转,下刀0.05mm,F值100.

铣出来就比上次好很多,摸起来没有突起的感觉了。

只是因为这把刀非常长,夹持后伸出部分的长度都差不多有100多mm,所以主轴转动的时候感觉刀有一点点晃动,所以对位误差就大了一些,铣倒角的时候一边铣得多,一边铣得少。

网友A:
看来机器有回差啊,洗不出镜面效果!

网友B:
这是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是做什么用的,,,,,,,,,,,,,

对刀块。

金属部分是30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机器有回差啊,洗不出镜面效果!

金属部分是304的,要出镜面,DIY的机器很难做到吧?

只要别手摸上去都能感觉出不平偶就很满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金属部分是304的,要出镜面,DIY的机器很难做到吧?

只要别手摸上去都能感觉出不平偶就很满足了。

你是什么控制器系统驱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控制器系统驱动的呢?

就是淘宝上那种普通的三轴雕刻机控制系统+MACH3。

网友:
威吓,感叹一下,,,,,,,,,

网友:
对刀块用304会不会太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