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最强的小暴龙Trex 450L 组装!(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3-08-30):
450L不需要再多介绍,360mm+6S动力已经足够多的亮点。
详细的开箱及零件特写请点击正面的链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776

现带来亚拓最强小暴龙Trex 450L的详细组装过程与大家分享。

旋翼头组装:
450L延用DFC设计。DFC有着重心低,反应直接的优点。相对于450Pro DFC,450L的旋翼头还是有不少改进。

横轴改成整根4mm的设计,取消了之前的台阶设计,横轴螺丝也加大至M2.5。推力轴承也改到两个滚珠轴承中间,并加大成4×8的尺寸。由于轴承位置的改变,所以垫片尺寸也有了相应的修改,下面是轴承安装顺序示意图。

推力轴承的安装顺序也是值得用户注意的地方,亚拓的推力轴承上都有印有“Out”和“In”标识;“In”是靠近桨夹内部,“Out”反之。这级用户正确安装推力轴承带来极大的方便。

推力轴承需要上油。建议使用比较稠的润滑油,比较不容易甩出来。

松环和紧环的渠面也需要抹上薄薄的一层润滑油。

按顺序把轴承装进桨夹内。

装上横轴,在横轴上抹上一层润滑油。

用手将润滑油涂均匀。

同样的方法装好另外一边的桨夹,用两支2.0螺丝刀对锁横轴螺丝。

桨夹安装完成,并测试桨夹活动的顺滑性。

斜盘球头需要全部重新打螺丝胶。

很简单的螺丝刀工程,斜盘组装完成。

DFC连杆也需要打螺丝胶,然后锁紧到DFC摇臂内。

装上球头扣,同样是锁到底。需要注意“A"字标识的方向。

DFC摇臂安装完成。

准备将摇臂装到桨夹上,请注意安装螺丝上的垫片不要忘记。

我习惯用牙签将螺丝胶渗到桨夹的螺丝上,这样的好处是不会让溢出的螺丝胶渗到轴承内,影响摇臂运动的顺畅性。

DFC摇臂安装完成。

锁紧中联与主轴的固定螺丝。

背面使用螺帽固定。

450L新款中联,在底部增加了两点固定,夹紧主轴。

旋翼头安装完毕。

有没有感觉缺少了些什么?对。。。刹车帽,450L并没有配刹车帽。

网友:
真是精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最强???

最强的小暴龙,哈哈

楼主:
机身也是450L最大的改变之一,滑轨式电池快拆机构、重新设计的舵机布局、电机上置设计等,都使这台450注入众多新的元素,与主流竞赛级大机的结构相当接近。在革新的同时,450L也延用了很多450Pro的设计和零件,零件通用性强,也让玩家更方便。

机身侧板与机身连接件一览图。

主轴轴承座同时也是舵机固定座,随着舵机安装方式的改变,舵机臂的安装和更换变得方便很多。所有金属零件的安装螺丝都已经装到零件上,省去了找螺丝的麻烦,相当贴心。在安装之前,我们当然要先把固定螺丝拆卸下来。

需要注意的是主轴轴承座的安装方向,另外在紧固螺丝时不忘把主轴插进去,检查两个轴承座安装的同心度。

亮红色的机身加强件点缀着黑色的机身侧板,除了能使机身的抗扭性更强以外,装饰作用同样重要。

加强板和机身连接柱相连在一起,这使得加强件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由于450L的机身宽度不同和侧板嵌入式塑料的特殊设计,所以尾管座的固定铝柱比原来的要长。我们建议先把尾管固定座先安装到机身上,这样会使后面的安装工序变得方便些。

尾管座的铝柱在安装时必须嵌入到侧板塑料件里面。尾传动齿轮全部升级为黑色加强齿轮,可谓武装到牙齿了。

陀螺仪安装板也需要在另外一边侧板合上前先安装到位。陀螺仪安装板上留有穿扎带的槽,电子设备固定更方便。

450L有两块陀螺仪固定板,陀螺仪或其他电子设备可以安装到两个不同的位置上。

合上另外一边的侧板。

装好固定螺丝。机身大致成形。

尾管座固定螺丝先预装,并不需要上紧。

再检查一次主轴的顺畅度。

接下是脚架和底板的安装。

组装过程非常简单,连接件全部相同,并无前、中、后之分,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螺丝的长度会有所不同。

底板上设计有一块厚海棉,作为第三点支撑着头罩,对于头罩也有一定的减震作用。另外,这个设计也避免了头罩因为与底板因长时间磨擦而损坏。

海棉上有背胶,只需要简单一贴就OK。

塑料电调固定板的安装,使用自攻螺丝固定。

红色的拉扣,显得很耀眼。

楼主:
在其他机身零件没装上去之前,先把舵机安装好,这样走线会比较方便。
亚拓450L配套了新款430M舵机,为适应360mm大桨的需要,舵机力量和速度进一步提升,达到2.9KG/0.08秒!从厂方测试视频看来,丝毫没有乏力的感觉

用小刀在舵机插头上刻上舵机编号,这样插线时就不会搞乱了。

舵机安装也很简单,但需要谨记的是固定螺丝也需要打上螺丝胶。

升降舵机的安装。

斜盘三个舵机都已安装到位。从轴承座上机可以看到,轴承座的设计有专门避开舵机的出线位置。

升降舵机的舵机臂可以用这边的空间固定。

侧板上有专门的升降舵机穿线孔,并有塑料包裹,不会怕伤到舵机线。

三颗舵机分开两边走线。

前面两颗舵机的布线,从升降舵机的另外一边走,这样就不怕干涉到升降舵机舵臂的运动。

使用随机附送的尼龙扎带固定好舵机线

布线也需要注意避开尾舵机固定座的安装位置。

另外一边的升降舵机线也需要用扎带固定好。

尾舵机座沿用450PRO的配件,安装非常简单方便。

使用自攻螺丝将舵机固定在舵机座上

使用6毫米长的自攻螺丝把尾舵机座固定到机身上。

这边侧板因为有嵌入塑料件,所以需要用8毫米长的螺丝。

楼主:
6S供电、1800KV的460MX电机,为450L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在动力增大的同时,电机安装板也有加强、加厚。
两螺M2.5的螺丝将马达固定好,但不需要上紧,因为还要调整齿轮间隙。

11T 3.5孔径的斜齿马达齿轮,用M3机米螺丝固定到电机轴上。

电机轴有专门加工的平面,使电机齿固定后不容易打滑。

为了调整齿轮间隙,我们先把主轴和齿轮组装到机身上去。主轴的设计和450Pro相同,取消了主轴固定环,亚拓配套了0.1mm和0.2mm的垫圈,只需要调整垫片的数量,就能消除虚位。

主齿轮中心座并没有变化,只需要简单一颗M2轴套螺丝就固定好。

尾驱动齿轮上同样有螺帽固定位置。

齿轮安装完毕后,就轮到电机了。4颗M2.5的螺丝,将电机板固定到机身上。

注意检查电机齿轮的底部要和主齿轮平齐。

确定电机齿轮位置后,就可以把电机齿上的固定螺丝上紧。

调整电机固定螺丝,使齿轮间隙在0.1mm左右,也就是大约一张A4纸的厚度。

电调的安装:
新款45X电调也是专门为450量身定做的版本。除了最大持续电流增加至45A以外,BEC也升级成开关式3ABEC,输出电压可以在5V和6V之前切换。
在电调的背面凸出位置贴上3M双面胶。

将电调贴到电机固定板上。

电机线从正面接好,并使用魔术扎带将电调绑紧。

需要确定所有线路都固定好,不要碰到电机。

看看电调接线板下面,电机线和电调的连接线由魔术扎带一并固定。

电调的信号线从电池导轨和齿轮中间穿过,并固定好。

专门为450L设计的新电调,巧妙地改变了电容的位置,避开电池板释放拉扣。

下一页 继续更新

网友:
小暴龙除了头罩丑了点,其他都不错。

网友:
偶最喜欢组装过程了~留名

网友:
换飞跃DFC ,  YT 太差!

网友B:
YT的止推轴承写个IN, OUT 啥用?!   这2个不写怎么放也都是可以的。

网友:
很详细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YT的止推轴承写个IN, OUT 啥用?!   这2个不写怎么放也都是可以的。

推力轴承分为松环、紧环和珠环三个。松环是内径大,外径小,装里面;紧环是内径小,外径大,装外面;珠环装中间,凹面向内。

网友:
精彩,等待更新

网友:
很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网友:
太监了啊

网友:
横轴螺丝加粗了,这个比较好,再也不会6s射拉断螺丝了。

网友C:
DFC摇臂连杆也打胶??第一次听说啊,那个连杆是正反牙的,调螺距的时候要用到啊,打了胶直接锁死了,还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DFC摇臂连杆也打胶??第一次听说啊,那个连杆是正反牙的,调螺距的时候要用到啊,打了胶直接锁死了,还怎么 ...

DFC连杆是需要打胶的。为了避免在飞行中因震动而造成松动,严重的有可能导致连杆在飞行中断裂。调整双桨只需要调球头长度即可。

网友:
装的好仔细 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FC摇臂连杆也打胶??第一次听说啊,那个连杆是正反牙的,调螺距的时候要用到啊,打了胶直接锁死了,还怎么 ...

那个摇臂跟铁连杆不打胶能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摇臂跟铁连杆不打胶能行吗?

亚拓设计正反牙并且外形做成方便钳子卡位的棱形就是为了方便调节的,打了胶就不要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拓设计正反牙并且外形做成方便钳子卡位的棱形就是为了方便调节的,打了胶就不要调好了。

不是正反牙吧

网友:
等成果飞起

网友:
学习!学习!图文并茂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拓设计正反牙并且外形做成方便钳子卡位的棱形就是为了方便调节的,打了胶就不要调好了。

1. 連桿並不是正反牙的
2. 必須上膠

楼主:
快拆式电池滑轨机构使电池换装变得更快速。
为配合特殊造型的电池板,魔术贴也要适当改窄。这样既要为电池扎带留位置,也要避开电池滑轨占用的电池板位置。

将电池板插入导轨

一推到底,听到“嗒”的一声,电池板就被红色的拉扣固定住。

楼主:
机身其他部分的安装

斜盘导轨板采用复合塑料技术制造,既有金属的刚性,也有塑料耐磨的好处。

用1.3mm 六角螺丝刀将螺丝固定到导轨内。

将头罩固定支柱旋进螺丝,用板手或钳上紧。

装上底板和脚架

锁上固定螺丝,最后面的螺丝是固定尾撑杆的,先不需要上紧。

机身至此全部安装完毕。

我们常说装好机子是一种乐趣和享受。。。除了这个:

将连杆长度调整至光杆长度为10.5mm左右。

终于拧好,不容易啊。

装上旋翼头和连杆。

楼主:
尾巴安装

开始组装尾巴部分。
先看看传动轴。450L因为使用更长的360mm大桨,所以尾巴长度也相应比450Pro加长了。传动轴的轴承一般都是用瞬间胶固定,请注意传动轴轴承不能固定在传动轴的下中央位置,应该是中点向一边偏移10~15mm。否则,会放大尾巴震动,造成其他故障的出现。

瞬间胶固定轴承的话要注意适量,否则很容易渗入轴承内部使轴承损坏。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透明胶带固定:

轴承固定好后就套上橡胶套,并在橡胶套上涂上适量的润滑油,然后用手抹平。

尾管内部也需要涂上适量的润滑油,这样能使传动轴更加容易安装。

将传动轴套到尾管内。

然后一并装进尾管座。

锁紧固定螺丝。

尾变距拉杆是很容易被遗忘的零件。很多模友在组装好尾波箱后才发现忘记先装上尾变距固定环,又不得不重新拆装一遍。

固定环用尼龙扎带固定好,并且需要注意两个尾变距固定环的位置不能相等,原理等同于传动杆轴承的安装。

金属水平翼固定座和碳纤水平翼。

先假组装到尾管大概的位置上。

用底板最后面的螺丝固定尾撑杆,螺丝胶不要忘记啊!

安装好的尾撑杆。

450L随机附带了尾撑杆的固定片。

安装前需要将海棉贴到固定片的凹槽上。

使用螺丝将两边卡片合主。请注意安装分方向的,请看卡片中间的梯形图案。下图就是方向安装错误的示范,哈哈!

楼主:
尾波箱安装

尾波箱和旋翼头一样,出厂时都只是假安装,假组装的好处是让用户有个概念,知道安装好的部件是什么样子,而且也不用到处找螺丝。
一件一件拆开,重新打上螺丝胶。

双推式全金属轴承尾变距,全部是螺丝和轴承的连接,所以重新打胶也是必须的。

尾桨夹同样需要拆开重组,除了螺丝打胶,还需要给推力轴承加上润滑油。

450L升级成三轴承尾桨夹,连尾巴也一步到位了。
轴承的安装顺序如下:

即使是这么小颗的推力轴承,亚拓也在松环和紧环上打上标识,以防安装错误。尾桨夹推力轴承安装顺序错误很大可能造成金鱼尾。

推力轴承的珠环上涂上专用的推力轴承润滑油。

松环和紧环也需要在沟槽面抹上一层润滑油。

上油完毕后再按正确的顺序把轴承装回尾桨夹内。

涂上适量的螺丝胶,上紧尾桨夹固定螺丝。

尾中联上的顶丝也要上胶并固定好。

为防螺丝胶渗入尾变距8字连接臂内,影响变距运动的顺畅度,所以我们先将螺丝胶加到尾桨夹的螺丝安装孔内,再装上8字臂螺丝。

尾波箱部分重新组装完毕。

将尾波箱套进尾管,对准定位孔,装好尾垂翼固定座。

装上尾垂翼。

变距摇臂的球头也要重新固定一下。

同样方法,将螺丝胶涂到尾桨固定螺丝孔内。

装上尾桨,尾巴部分组装完成。

楼主:
电子设备安装及完成图

3GX安装在机身内部,通过底板上的孔可以调整和设置。450L的机身布线非常方便,整机装完后,侧板上都不会看到有多余的走线,非常整洁,漂亮。

接收机安放于3GX的上层。

双向回传天线贴在侧板的角落。天线还没处理好,简单固定一下,先试飞了再说 :)

斜盘舵机的舵机臂使用最外孔安装球头。

网友:
啥也不说,顶一个

网友E:
火星辛苦了!
另外强力建议亚托把斜盘舵机连杆和DFC连杆设计成正反牙吧,而且出厂前预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火星辛苦了!
另外强力建议亚托把斜盘舵机连杆和DFC连杆设计成正反牙吧,而且出厂前预装好。

我倒是感觉正反牙没多大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