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输出频率是500HZ,怎么改?

楼主(2013-08-30):
我手上有mega2560,烧录了MWC的2.2版本,结果接电机不听使唤。用示波器测了一下输出频率是500HZ,波形的高电平都正确,我的电调是中特威30A的,50HZ控制,程序改怎么改???求大神

网友A:
输出没500.。。电调应该支持400+的、没问题。

楼主:
是啊,准确来说是487但是接上电调有的不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没500.。。电调应该支持400+的、没问题。

是啊,准确来说是487但是接上电调有的不受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准确来说是487但是接上电调有的不受控制

你改下代码输出改到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下代码输出改到400

具体改什么地方啊?第一次接触,不是很了解,求详细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