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机身原子灰修复***

楼主(2013-08-30):
此办法适用于EPS,EPO,玻璃钢机身小范围损坏。还可以在机翼翼尖底部做一层防磨涂层,即使飞机不慎侧倾机身某些部位与地面亲密接触也不会留下磨损的痕迹。主要材料就是原子灰。用来填补断裂后的接缝效果非常棒,完全看不出有裂痕。

网友:
白水泥+107胶行不?

网友A:
原子灰有彈性嗎?會不會一撞就裂開?

网友:
还不如玻璃胶

网友B:
我都是用704硅胶

网友:
我是用AB胶加滑石粉,干了打磨,上漆,效果也不错

网友C:
增重的最好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704硅胶

704硅胶有个问题,就是涂胶的表面很难弄平。有时干了,很难看。楼主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子灰有彈性嗎?會不會一撞就裂開?

一般撞击不会裂开不会裂开,摩擦更是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重的最好方式……!

是否增重那就要看用在什么飞机上了,图中这架米格15起飞重量是1500克,修补一次我用秤秤过,增加的重量1-5KG的电子秤都感应不出来,就算增加1-5克也可以忽略,如果用在一架起飞重量几百克的飞机上,多修补几次可能会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704硅胶

704我以前也用过,最大问题就是美观了,很难抚平,干了后也不可用砂纸打磨,原子灰最好的好处就是不用太费心思就抹平,差不多就行了,等彻底干了后用1000号砂纸沾水打磨即可

网友:
这个什么机 来个全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撞击不会裂开不会裂开,摩擦更是无损

lz發個連結看一下吧,找不到白色的原子灰呀!

网友:
多少会增加一些重量,但会使修复后的机机更美观些,特别是可以打磨、涂漆。总得有取舍呀,谁让你炸了呢。是吧!

网友E:
我也用汽车原子灰打磨填补过F18,按照汽车标准进行的。目的是为了退役。。。。。。。。。不过退役前飞了几次感觉还行。

厉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704硅胶有个问题,就是涂胶的表面很难弄平。有时干了,很难看。楼主是怎么处理的?

刚涂上就在上面涂一层水 然后上手

网友:
还是用泡沫渣加白乳胶吧,方便!重量也不大。

网友F(2013-10-22):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汽车原子灰打磨填补过F18,按照汽车标准进行的。目的是为了退役。。。。。。。。。不过退役前飞了几次 ...

我用的原子灰怎麼会腐蝕EPS呢?请教LZ您用的是哪款原子灰,可以給個連結嗎?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原子灰怎麼会腐蝕EPS呢?请教LZ您用的是哪款原子灰,可以給個連結嗎?谢谢!!

我的原子灰是从汽车钣金那里随便挖的,不知道是哪款。没见腐蚀,只有喷漆的时候会腐蚀。

网友(2019-05-09):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汽车原子灰打磨填补过F18,按照汽车标准进行的。目的是为了退役。。。。。。。。。不过退役前飞了几 ...

这个厉害,我的EPO机头炸歪了,也有裂的地方,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刮原子灰,然后打磨平喷油性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