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试飞SU35,请教JR9X2控的一个设置问题.

楼主(2013-08-30):
SU35安装完毕,遇到一个棘手的JR9X2控的设置问题,该机升降平尾由2只舵机控制,一般可用Y线接一对正反舵机来控制,可我只有2只相同舵机,于是将其中一只舵机接AUX1,采取程序混控方式,实现同步控制,但是试飞时需要在天上微调升降,目前地面微调发现只原有升降通道受微调控制,AUX1通道微调时不动作,问问熟悉JR都老鸟们,哪里设置可以实现同步微调??急,周末要试飞,谢谢!

网友:
在FUTABA的控里有个TriM,打开后微调就有了,JR的没有用过,应该也有类似的设置,你找找看看

网友:
开一个混控程式,主动作舵升降 ->关联aux1 开关选关 默认一直开启。其他不动 试试看。若舵机反向 在rw里对相应通道打反向 再微调试试看是否同步微调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帮助,自己怎么试都无法解决,最终求助JR官网群,甘肃翎丰模型老枪不吝赐教:“不要用程序混控方式,在SYSTEM菜单里WING TYPE中有DAUL ELEV功能,用这个把第二舵机设定到你所用的通道即可”。照此很快搞定,好经验与大家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帮助,自己怎么试都无法解决,最终求助JR官网群,甘肃翎丰模型老枪不吝赐教:“不要用程序混控 ...

我T8FG的是混控完后,第二页菜单会有TRIM ON 还是OFF,如果打开ON,就同步跟着混控走。

网友:
AUX1通道微调时不动作,应该AUX可以设定微调是否打开或者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T8FG的是混控完后,第二页菜单会有TRIM ON 还是OFF,如果打开ON,就同步跟着混控走。

试过,不管是设置TRIM ON 还是OFF 控面上的微调按钮还是不能同步调整两舵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帮助,自己怎么试都无法解决,最终求助JR官网群,甘肃翎丰模型老枪不吝赐教:“不要用程序混控 ...

9X2还是很牛 X的好,那个是WINTYPE 翻译成中文是尾翼模式 DUAL ELE,是双平尾的意思

网友(2013-09-29):
求教,dsx7怎么设置这个双升降呢?

网友:
高控,没玩过^O^看不懂英文,就用国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