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X3 电机齿轮选购公式

楼主(2013-08-30):
万众期待的X3终于定到了
换算步骤如下:以花牌6S,10T电机齿为例
一:电机最高转速=电机KV值(1880)*电机电压(22.2)=41736转
二:大桨最高转速=41736*电机齿数(10)/大齿盘齿数(131)=3186转

同理可根据电机KV值和电机齿数算出相应最高转速,以挑选合适的电机齿

网友:
这个是不是还要乘个电机效率呀?

网友A:
我做的公式  一目了然  还可以自由修改    数据和你算的一模一样
LZ所算的转速*90%电机效率  就和我的一样了
3186*0.9=28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公式  一目了然  还可以自由修改    数据和你算的一模一样
LZ所算的转速*90%电机效率  就和我的一样 ...

这个要 顶一下

网友B:
LZ这个不是官方的数据吧
是就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个不是官方的数据吧
是就痛苦了!

不是,只是大致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只是大致算法

呵呵。。。。LS几个兄弟都纠正了

网友C:
电压不是22.2吧?那对应每片3.7的电压。最大转速应该是从25.2(4.2v)算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是22.2吧?那对应每片3.7的电压。最大转速应该是从25.2(4.2v)算起吧?

因为电压在飞行过程中有很多变数,所以我们会建议使用「定速模式」来飞行,电调会调节最佳转速来飞行。

若使用定速模式,请先把一个概念先记住,也就是自己习惯的飞行转速,等于全马力转速的85%。

计算方式如下:

电压(以3.7V平均电压计算)X 马达KV 除以 齿轮比= 最高转速

因为电能会有损耗,所以以3.7V计算,若要更仔细点,再打个9折就好了。

其他的交给电调的定速模式去处理吧。

网友(2014-03-17):
收藏一下,电机齿的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公式  一目了然  还可以自由修改    数据和你算的一模一样
LZ所算的转速*90%电机效率  就和我的一样 ...

能发个用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