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亚拓600E PRO原厂标配的动力并不弱,原配12S马达600MX 510Kv也有3300W功率,飞行和练习已绰绰有余。

楼主:
但是追求极致动力飞行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包括我,自从亚拓700、800级马达频繁更新后,600级动力就一直没有更新过,这让很多拥有亚拓600的模友心急如焚啊!
用最新的800MX、850MX马达升级完亚拓700和800后,手里多了一堆几乎全新的750MX马达,4400W的动力真的是闲着可惜,卖掉心痛,
亚拓600E PRO动力改装件的推出像及时雨一样出现,可以把750MX充分利用起来,当然要毫不犹豫赶紧入手一套!
改装件料号H60G004XXW,官价3xx元,价格还算实惠
看起来零件还不少,鼓鼓囊囊的,一眼就能看见袋子里的亮骚红,呵呵
全部零件,包含升级横轴、马达固定套装、马达齿和主齿盘及螺丝垫片等,还有详细的说明书一张
先来看看说明书对比,横轴变化比较大,动力提升后对旋翼头部分加强很重要
来看一下实际零件组,横轴不再有台阶设计,推力轴承内径加大一号,依然清晰标注内IN外OUT,
横轴螺丝规格变成M5x10,可承受更大离心拉力,横轴轴承垫片在螺丝包里不要忘记,替换安装难度不大
然后是马达座和马达齿座,马达座固定螺丝孔距加宽到30mm,安装时需要注意两个座子的正反方向
反面是这样地
固定用的轴套螺丝也相应加长了,不要用原来的螺丝安装哦,会吃不住力的
亮骚红加强件,也算心情件吧?呵呵
假组一下,可以观察到上下两个座子的正确安装方向,强度和平行度明显有提升,这是左侧
换个角度,机头前视
右侧
顶视
底视
好大的马达齿,钢制14T,很有分量感
粗壮的M1模大钢牙
升级的黑色大齿盘,M1模118T,齿比由原来的112:13=8.61更新为118:14=8.43,适合大扭力输出
齿盘上留有CNC加工痕迹
大斜齿
这个马达齿小垫片千万记得要装,很重要!
异常干涉磨损,大齿会产生高温,最后可能导致扫齿
最后,改装件整体重量,209.4克,原来零件重量待拆下来后再作对比吧,呵呵

网友(2013-09-09):
发表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

网友:
看看就了了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变成有多余的600MX了,又能用到那里呢!

X5 合适

网友:
谁有750MX电机让个比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5 合适

X5合适?600PRO的600MX是540KV的,X5如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X5合适?600PRO的600MX是540KV的,X5如何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6617
早就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6617
早就试过了

明白了,改了12S的X5。 但个人觉得X5可能是单块电池最好飞的机子了,改12S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D:
都是好东西啊,看的眼馋,我的600也想升级,另外问一下千大,马达齿下面的那个垫片起什么作用啊,我的600在装机的时候好像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好东西啊,看的眼馋,我的600也想升级,另外问一下千大,马达齿下面的那个垫片起什么作用啊,我的6 ...

更换成新的高强度黑色大齿盘后,你会发现黑色大齿盘比白色大齿盘厚1mm左右,如果不垫马达齿垫片的话,马达齿槽根部会咬紧大齿盘,
另外,马达安装有一定技巧(不是简单的拧拧螺丝),安装方法不正确的话,齿盘间隙会更紧,高速运行后大齿盘会发热、磨损,甚至扫齿。

建议安装好马达齿和大齿盘后,先手动转动大齿盘360度,检查一下齿盘圆度和所有齿的间隙是否均匀,再进行通电试飞磨合,
磨合期间可以在齿盘间涂抹一些随机带的白色润滑脂,普通模式多飞行几个起落,不要急于切到高转速的3D飞行模式。
试飞后的前几个起落要密切关注齿盘磨合情况,发现问题不要勉强升空,应尽快找到原因再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成新的高强度黑色大齿盘后,你会发现黑色大齿盘比白色大齿盘厚1mm左右,如果不垫马达齿垫片的话,马达 ...

谢谢耐心回复

网友:
千紅的帖就是深擄人心 讚一個

网友:
千红的指点很仔细

网友:
亚拓的齿轮看的就是蛋疼齿轮槽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