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30):
台安220v0.75kw 上电就显示ov,查过故障代码,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故障清除不掉,请各位帮忙,谢谢

楼主:
懂得的朋友进来说说吧

网友:
检测问题。

楼主:
对变频器电路不懂啊,去维修人家说没有维修价值,郁闷啊

网友:
维修价格不低。

网友A:
检测电路,存储器,CPU都可能!如果存储器故障,还要涉及到厂家密不公开的参数。再说750W变频器整机也不贵,所以说没维修价值! 建议自己先看一下变频器参数是否正常!然后用调压器降压法
+复位看能否复位。如果降压后能复位,维修应该很方便!

网友:
版主,我来灌水拿分滴,你那分分的那么少。

楼主:
不好意思,

网友:
版主,请看,我又来灌水拿分滴,你那分分的那么少

网友:
线路接的正确吗?变频器一般不会轻易坏的!二手的上网搜下说明书!

网友:
x修好了没有哇。

网友:
修好了没有的哇。

网友:
完整型号放上来
我懂一点
改过380做220用
不过是西林和欧姆龙的

网友:
OV就是過電壓(內部直流主回路)先測看一下外部供電壓是不是超過240伏.將煞車電阻拉起來再看是否還是OV

网友:
能显示ov,表示电脑板和输入整流部分没坏
肯定可以修好,花费不超过100
可能是修的人觉得无利可图吧

如果你会用万用表,我可以指导你测一下

网友:
打开壳子看看你的电脑板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是的
我在网上买了个主板还是显示ov就调换才输出板了,

楼主:
十分感谢

superman89
对电路稍稍了解一点,但是没有资料不敢轻易下手,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路,存储器,CPU都可能!如果存储器故障,还要涉及到厂家密不公开的参数。再说750W变频器整机也不贵, ...

这位一看就是内行
照此***

用万用表监视整理输出部分电压

找到那个随输入电压表变化的

大部分是在+5v主电源那里反向一个二极管

采样电压数十v到100v不等

然后分析这个支路,画出局部电路图放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