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一电机,大伙帮我看看。(20楼拆电机,24楼大结局)

楼主(2013-08-30):
长春朋友帮我搞的电机,不知到是哪国的,220V,无电容,高转速,也不知道功率,这玩意儿转起来速度越来越快,就像拉警报,听吓人的。

高手们看看,能够用在哪里好。谢谢。

网友:
真好   老家伙    试试回转不

网友A:
看转速是1500转,难道是同步电机,4级的,还是里面有变速系统

网友:
做砂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转速是1500转,难道是同步电机,4级的,还是里面有变速系统

反正转起来是越来越快,关电时,也是逐渐减速。开关一次,和拉警报的声音一模一样,只是分贝不同而已。

网友B:
是不是直流串激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直流串激电机

俺不懂电机,但俺总觉得像是一个发电机。

网友:
串激电机达到上万转,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直流串激电机

刚刚试过啦,就是串激电机,直流也行,交流也行。但不知用直流好,还是用交流好。

网友:
博物馆顺来的?

网友C:
拉警报的声音,是不是轴承不行了

网友:
电机有意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警报的声音,是不是轴承不行了

轴承拆开看过,非常好,一点都不旷。里面的凡士林都是满的。

网友D:
看看换向头和碳刷,这也是引起噪声的地方,这电机的功率大约100w,做个小砂轮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
像电磨电机。

网友:
是电磨头的电机吧。

网友:
带碳刷的电机,难怪声音大

楼主:
干脆把电机拆啦,一定要找出原因。

轴承完全是好的。

声音发出的原因找到啦,是主轴上的东东和碳刷套筒摩擦造成的。碳刷套筒的固定装置完全失灵。

楼主:
这个电木帽帽和碳刷套筒(铝)完全粘死,该怎么办,各位老大,能否提供松开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换向头和碳刷,这也是引起噪声的地方,这电机的功率大约100w,做个小砂轮机还是可以的。

电机功率100W是怎么算来的,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哈哈,电机修好啦,声音很正常,转速很稳定,力量不小。

楼主:
碳刷窗口已经搞定

固定螺丝换了。

主轴转起来很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