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神神经经的电机

楼主(2013-08-30):
遇到一个问题 450一推油门
电机
就转了 但转反了
也就是说 刚起动时电机就反转 起动几秒后 电机才正转
还有就是当推油到一定位置时 电机停了 电机滴滴重新响 就如同刚接
电池
一样
烦 ~~~被这450搞死了

网友A:
哦?做了油门行程么?如果做了就是电调的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电调问题

网友C:
电调问题,重新设置下,

网友D:
是不是进角的问题啊?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机电调的三根线,可能其中一根虚连了,重点检查香蕉头的焊点,6个要全部检查。

网友F:
进来学习补课~~~

网友G:
6楼说的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进角的问题啊?
设置过进角 是电调本身问题 换过电调就没事了

网友H:
正常不是这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