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楼主(2013-08-30):
以前在天台里飞螺距在50%的时候7度能飞4-5分钟,现在感觉铁棚位置太小了,于是到铁棚外面飞了,今天有点风机机拼命地抖想喝醉了一样,于是想是不是3个轴其中一个出问题了?于是把3根轴全换了,还是抖,于是我想是不是大桨转速不够?于是我把螺距调成5度50%的时候,再去飞,机机就稳如泰山了,风吹过来机机纹丝不动,但是现在狮子2200的电池只能飞3.5分钟了,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检查电机、主轴、对转齿、尾轴轴承,如果轴传的话包括尾管里面的轴承,有不顺滑的换掉。如果还不能解决检查电机进角设置是否正确电机齿间隙是否正确。如果还不能解决请购买质量好点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主轴、对转齿、尾轴轴承,如果轴传的话包括尾管里面的轴承,有不顺滑的换掉。如果还不能解决检查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