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挂了飞狗云台后,机头会晃了,GPS模式也不太稳了, ...
自从挂了飞狗云台后,机头会晃了,GPS模式也不太稳了,但姿态模式很稳,机头还是会晃

楼主(2013-08-30):
NAZA V2自从挂了飞狗
云台
后,机头会晃了,GPS模式也不太稳了,但姿态模式很稳,机头还是会晃,请问应该怎么调

楼主:
顺便说下,飞越云台挂山狗,也不会调,直接用默认设置上电飞,好像也还可以,有什么影响这样

网友A:
调一下飞控的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飞控的感度试试!
本来飞控感度是160 160 150 200 GPS模式不太稳后来调成140 140 180 180 GPS模式还是不稳,机头还是晃
轴距是600左右的DIY十字铝架
可惜NAZA的蓝牙没出安卓,调机要接电脑麻烦死,远程调参一点不好用

网友B:
小了不行那就再增大感度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