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有必要定期保养吗

楼主(2013-08-30):
大家
电机
都怎么保养哇 我的朗宇X2820 飞了500多个起落了 感觉声音不是很清爽了(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 需不需要拆开弄弄

网友A:
有必要,我听说有电机轴承卡死至电机电调烧毁的情况

网友B:
以前好像看过论坛里的讨论,电机的安全飞行时间是30个小时!不知对不对?

网友C:
如果卫生搞好的话30000小时都可以

网友D:
我以前也有类似疑问,看个人感觉啦,如果心里不踏实就买一堆轴承放在那里,价格不高,然后定期检查轴承转动情况,遇到感觉不对的就换掉。

网友E:
最好每天都保养,一日三次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每天都保养,一日三次更好。
这都变成谁玩谁啦

网友F(2014-05-22):
保养个啥啊 放了几个月照样飞。。

网友G:
轴承一般都是免维护的,和马达同寿命,前提是别进水

网友H:
我的电机放了好几年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I:
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