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器 请教 了解

楼主(2013-08-30):
futaba 14SG和8fg是不是都是14通道的 是的话他们有什么区别 还有他们好像都比10cg便宜 难道14通道还比10通道便宜? 还是10cg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

网友:
14sg是14通,8fg是8通,8fg比10c便宜,14sg比10c贵。

网友:
14SG和8FG可独立控制的通道都是8通道,但是可以并连一个8通道接收机扩展出4个控制通道和2个开关通道(扩展出的通道并不是能单独控制,而是类似使用Y线实现出的一托二的联动控制)。14SG相对8FG增加了回传功能(就是通过具有回传功能的接收机或者通过插件),可以在控上接收空中飞机的电池电压,速度,高度,距离等等数据)外观有所改变,其它的基本一样。10C可独立控制10个通道,14MG可独立控制14个通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A:
14和8  扩展出的通道是可以独立控制的 至少那4个比例的是可以的  那两个开关的 还没研究

网友:
看这个
http://www.rcmania***/article-1084-1.html

网友:
2.4G 14SG T8FG 最大分別14SG是用新的接收機.另外14SG 是可以用上 Futaba 全部制式的接收機.
Futaba
發射制式現時有FASSTest 14ch(雙向傳送14頻道), FASSTest 12CH(雙向傳送12頻道), FASST MULTI(8頻道以上), FASST 7CH(最多用到7頻道),S-FHSS(最多用到8頻道) 5 . ( 14SG 18MZ 全有)
Futaba
接收機是用 R字開始的,R7xxxxFASSTest專用, R6xxxx FASST專用, R2xxxx S-FHSS 專用,以上接收機不可互換使用.
如果使用跟隨14SG的接收機 R7008SB,那就要先選擇好你想要用的類別,首先要清楚這接收機的功能, R7008SB共有8CH+1S.BUS2接口,CH 16SERVO(伺服機),CH7是接SERVO及電源共用,CH 8 SERVO或用S.BUS系統( 要在接收機裡先選擇) S.BUS2 只可連接
S.BUS2 SERVO GYRO (S.BUS2 SERVO GYRO不可以接到 CH8/S.BUS 接口上),已及各種資料輸入(由各類SENSOR提供,SENSOR要另外配置於機內連接至接收機的 S.BUS2 接口,此就是 FASSest雙向傳輸)
R7008SB
可選擇 A,B,C,D.4種模式,  A, 1 8CH如一般接收機可連接SERVOGYRO.  B,1 7CH如一般接收機可連接SERVOGYRO,8CH S.BUS功能開通.  C, 9 14CH如一般接收機可連接SERVOGYRO.  D,9 14CH如一般接收機可連接SERVOGYRO.8CH S.BUS功能開通.
那如何選擇A,B,C,D,模式呢,1,按著 R7008SB 機上的 Link/Mode 掣後通電,當看到接收機上紅, LED 互閃後放開 Link/Mode , 2,放開Link/Mode 掣後可以看到紅色 LED 閃動,這時要注意 LED 閃動的次數, 閃一次是 A,  閃二次是 B,  閃三次是 C,  閃四次是 D,
每次閃動時按Link/Mode掣一次可改變閃動模式即  A,B,C,D.  3,選好後再按Link/Mode掣不要放開(等兩秒鐘後放開)此時紅色 LED 會長亮著.  4, 關上接收機電源後再通電, 完成.  (舉例:如果想選 B,當看到紅色 LED閃兩次後,長按Link/Mode 掣兩秒後放開,
關上接收機電源後再通電.)如要用到 8動以上就需要用兩個 R7008SB 或用 S.BUS系統.(需要在發射機上設定)
完成選項後就要張接收機和14SG發射機對頻, 首先打開14SG電源, LNK 掣上輕點兩下,進入後選 SYSTEM,再點中間的 RTN,進入到第一項,
再點 RTN 另到第一項目反白( FASSTest-14CH)再輕轉選擇你想要的制式, 如果用 R7008SB只可選 FASSTest 1412 CH,選好後再輕轉到下面到 LINK,再點 RTN,跟著聽到 14SG 發出 D...D....的聲音,此時張 R7008S 離開發射機約半米再接通接收機電源,(不需要動 R7008SBLink/Mode )
可以看到紅色 LED 轉為綠色,此時對頻成功.要注意如果用 R7008SB接收機又在 14SG 上選用 FASSTest 12CH 的話,接收機只可用 DIGITAL SERVO(數碼舵機),如選用 FASSMULTI, FASST 7CH FHSS 就張發射和接收機的電源同時打開,再按著接收機上
Link/Mode
掣兩秒放開, LED 由紅轉綠後,對頻成功..................之後各位爽飛.
自备1A125V树脂封装电阻式保险丝一个(型号:025001.NRTLAL),进口件价格大致1.2的样子,国产件价格0.3-0.5,两根1mm的电线,成本几角,一个2.5*4mm外面尺寸,标准是楼下兄弟说的JST 1.5 的两芯插头(一套价格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和8  扩展出的通道是可以独立控制的 至少那4个比例的是可以的  那两个开关的 还没研究

你说的扩展要怎么搞?

网友:
准备入手14SG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扩展要怎么搞?

遥控上就是 设置每个通道对应的 开关或者摇杆就行了 还有每个通道名称不能一样 一样的话 就认为是一个通道了 也就成Y线了
主要是 接收机设置 7008的话 可以用1~7 +sbus的方式 也可以两个7008组合 14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