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s T-REX 550 DFC 呵呵~~~【出现致命问题!】

楼主(2013-08-30):
先前的帖子只是在室内小飞: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3934

今天拿到了室外试飞,发现了致命问题!

问题如下:普通模式飞行飞机一切正常。当切3D的时候简单的航线也正常!但是当侧钟摆的时候问题发生了!!!!!!飞机突然被迫减少动力输出~~~然后又继续加大输出!(相当于重新缓启动~~)

再详细描述一下问题:开启3D模式(油门曲线是100%,85%,100%;螺距曲线默认),悬停状态快速打副翼,使飞机快速左右倾斜(这样飞机负载会增大?!),此时便会发生如上问题!

问题总结1:出不判断应该是电调问题?!左右摆动使飞机电流增大然后电调保护?但是我觉得这不可能!因为电调电流保护设置的不敏感也就是140A~~那个力度不至于吧?!!难道电调是坏的?。。。
问题总结2:电池质量不行?高动力导致电池迅速降压,导致电调开启了电压保护?新买的酷点电池,这个有待核实!!!
问题总结3:好盈的高压UBEC促使电池电压下降?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吧?。。。
问题总结4:马达问题导致电流激增?

以上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是问题确实发生了,而且电调和马达都是收的二手的。本人很郁闷,求各位大牛指点,求解决!在此不胜感激!!

更新电调记录数据!!!

电调开启了允许自动加速设置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导致的~~

为了确保大家能准确帮我找明问题所在,我列出本机的部分设备参数:

●機身長:1160mm
●機身高:330mm
●主旋翼長:550mm
●馬達主齒:13T
●傳動主齒輪:112T
●尾驅動主齒:131T
●尾翼傳動齒:34T
●齒輪傳動比:1:8.61:3.85

●mini vbar 無平衡翼系統
●DS615數位伺服器
●DS655數位伺服器
●600MX無刷馬達(510KV)
●Castle ICE2 HV 80 無刷調速器
●好盈高压UBEC 5A
●酷点 6S Li-Po 3300mAh X2

------------------------------------淫荡的分割线--------------------------------------------------

2013年9月1日测试结果
电调数据:

今天苦逼的拎着飞机去测试,只有2组电池,所以尽可能的计划周全。

飞机相比以前设置了定速:2500rpm ,找模友借了一块 800mah的bec独立电池。

测试开始:
1)首先不用bec电池只用定速测试,发现上次的问题基本消失,但是不幸的是整个测试过程还是发生了一次空中失去动力的情况,但是由于开启了自动加速,所以飞机离地1米左右又重新加速。
2)下来测一下电池电压已经3.8v了,换上独立的bec电池测试,直到落地那个问题没有发生!由于电池只有2组,所以用独立bec电池供电是否也会发生那个问题还有待验证。

希望本人的帖子能给此类问题者受益。
------------------------------------淫荡的分割线--------------------------------------------------
2012年9月3日测试结果

今天又去测试了先前的问题,采用独立的电池给BEC供电并且关闭了定速功能,3D油门曲线是100%,85%,100%,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具体表现为:·高油门,大螺距侧翻的时候会突然发生熄火的问题~然后几秒后又自动缓启动到正常,,,
电调数据:

------------------------------------淫荡的分割线--------------------------------------------------
2012年9月7日
经过亚拓论坛某版主的空前解答基本找到了问题根源,应该是BEC电流不足~连夜换上了好盈8A的BEC。。。希望明天试飞问题会得到解决!

换了8A的BEC所有问题迎刃而解,感谢所有人~~~

网友A: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分析 因为你这个没有先例  只能用排除法 假设问题出在你新买的电池上面.  有木有换别的牌子电池试过.   然后依次 马达 电调

网友:
x5上出现过两次,都是侧摆时,事后判断是电池压降太大造成电调保护,换电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分析 因为你这个没有先例  只能用排除法 假设问题出在你新买的电池上面.  有木有换别的牌子 ...

目前就2组酷点电池,准备再买2组或者借模友的试试!!!

网友B:
另外5A 的BEC是不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5A 的BEC是不是小了点?

我用的是好盈的高压UBEC(5A)直接从一节6s电池取电的~~~难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2组酷点电池,准备再买2组或者借模友的试试!!!

上颗粒那 去偷两个试试

网友B:
BEC还是上好点的吧,最次也得上3030啊

网友C:
BEC小,侧摆电流大导致电压下降厉害以致失控?
猜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还是上好点的吧,最次也得上3030啊

我现在就想知道是哪里问题呜呜~还好今天飞的低~~失去动力的时候能熄火降落,然后自动又缓启动~~才没有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C小,侧摆电流大导致电压下降厉害以致失控?
猜的哦

我操,还有这回事儿?。。。。我弄个独立BEC供电再测试下,只能这样排排除了~~~

网友D:
不玩直机不懂...但是应该能排除马达...电流激增.电池瞬间电流超标称3秒我绝得应该可以撑得住.所以我绝得应该在电调和电池问题 .你重新设置下电调的低压保护阀值.飞下试试看...损失别怪我啊 我只是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玩直机不懂...但是应该能排除马达...电流激增.电池瞬间电流超标称3秒我绝得应该可以撑得住.所以我绝得应该 ...

电调的低压保护是设置的,锂离子聚合物,默认的是3.2v 。。。。。。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的低压保护是设置的,锂离子聚合物,默认的是3.2v 。。。。。。

我的意思是你重新设置下高点或者低点看看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你重新设置下高点或者低点看看反应

纠结啊,,,,以前飞6s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纠结啊,,,,以前飞6s都没这个问题~~~

是哦.是12S 的 不可能是压降问题啊...那就是电调方面的了 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哦.是12S 的 不可能是压降问题啊...那就是电调方面的了 可能

....太惨了,根据数据显示,电流不可能过载~~见鬼!!!看来需要用独立bec供电试试了。

网友:
吓我一跳看标题我以为又死人了呢

网友E:
3D油门第一点-100 ???
楼主写错了还是真的是-100啊?
真是-100的话,不断油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油门第一点-100 ???
楼主写错了还是真的是-100啊?
真是-100的话,不断油才怪呢

打错了是100%,85%,100%

网友F:
好赢那个BEC好像只支持3S吧,连6S都不行,算高压?
高压BEC最便宜好像是凤凰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赢那个BEC好像只支持3S吧,连6S都不行,算高压?
高压BEC最便宜好像是凤凰那个

我买的是高压版本的最高支持10S啊,我用的6s

网友:
Castle 电调好像有输出曲线吧。。。

网友:
凤凰电调请使用定速。我也遇到过,当时玩600ESP古董机,升级12S,没定速,用曲线,和你这个一样,突然动力中断。定速之后再没出现过。没看到你试过定速了。
那估计就是BEC问题了。
用6V的BEC吧,5V飞大飞机,舵机一动,估计电压就很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