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一个NRF24L01无线模块,准备叠加D10

楼主(2013-08-30):
准备飞V262
新入手的D10,也是第一次弄,不敢妄为,需要DX指导,谢了
9月2日更新:
只有自己摸索了,某宝上买的6块钱的NRF24L01无线模块用不了,还是选择拆V262控里面的高频头,不知道是不是必须要用单片机编程?

改成了外接式的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927

网友A:
楼主改了么 我的控现在对频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了么 我的控现在对频重启了

是遥控器重启?我先用v262高频头,六根线连D10,对频是偶尔出现乱码

楼主:
连线图跟你的不一样

楼主:
淘宝上的无限模块都要单片机编程以后才能工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线图跟你的不一样

一样的呀  我就是把GND的位置接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呀  我就是把GND的位置接的不一样.

控不停的重启是某根线脱落了,检查一下接好就好了。
看我改的万能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927

楼主:
某宝上买的6块钱的NRF24L01无线模块用不了,还是选择拆控里面的高频头,不知道是不是必须要用单片机编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宝上买的6块钱的NRF24L01无线模块用不了,还是选择拆控里面的高频头,不知道是不是必须要用单片机编程?
...

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

我买的是这个
NRF24L01无线模块 2.4G无线通信模块 24L01+升级版 送资料
直接用不了,不知是不是针脚是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这个
NRF24L01无线模块 2.4G无线通信模块 24L01+升级版 送资料
直接用不了,不知是不是针脚是错 ...

3.2.3 改动描述如下:
1)修复了开启曲线平滑后,调整曲线点导致遥控重启的bug
2) FBL100协议增加了对v202高频头(使用bk2421而不是nrf24l01芯片)的支持

网友:
各位要改nrf24l01+pa+lan的大大們
注意除要接MISO, MOSI, CSN, SCK, VCC,GND六根線,
還有一條CE 要接到VCC(3.3V),不然可能無法對頻FBL系列小機.
我CE沒接只能控V202,無法對頻控FBL系列小機,
接CE後V202及FBL系列小機都沒問題
僅供各位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