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控和飞机设备!

楼主(2013-08-30):
请问谁用枪控安装过飞机?意思是用枪控和飞机的电调,电机舵机,实现加油和转向~如果可以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如果想简单,电调最好换成双向电调,其它就没什么了。

如果感觉双向无刷电调太贵,可以和有刷动力。有刷180与有刷370减速组都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简单,电调最好换成双向电调,其它就没什么了。

如果感觉双向无刷电调太贵,可以和有刷动力。有刷 ...

NB的楼主

网友:
枪控的油门弹簧去掉就有滿行程了。可以飞固定翼

网友:
什么东西,没看到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