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冻啊,终于弄懂了Devention的混控,

楼主(2013-08-30):
刷机后,一头雾水,问了热心坛友 IQ博士,还是似懂非懂,刚才自己瞎捣鼓,突然开窍了,

用过之后表示:功能真强大!

网友A:
恭喜恭喜,我还没敢刷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我还没敢刷的说

刷过机机之后,感觉这控要逆天了

网友:
求助~  我也是刷这个固件,请问螺距怎么调,我连模拟器不知道怎么调螺距曲线导致无法3d,请教高手,让我也开窍下呗~

网友:
LZ分享下你的成果啦

网友B:
水仙兄:

我也跟风,D10到手了,还未刷。
恳请你不吝赐教,上个详细帖让大家分享经验,如何?

陈伯

网友C:
手上有D10,还是原厂固件~! 想刷机,不知刷机后对遥控距离和稳定性是否有减弱??另外,强烈要求LZ上详细贴分享经验~~~!!!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D10,还是原厂固件~! 想刷机,不知刷机后对遥控距离和稳定性是否有减弱??另外,强烈要求LZ上详细贴分 ...

经验还谈不上,毕竟也是刚刚接触。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写个自己调试的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仙兄:

我也跟风,D10到手了,还未刷。

我用的不是D10,不过既然都是Devention固件,想必调试都是相通的。其实我也原打算写个帖子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要分享下!

网友:
多玩多研究,不要怕麻烦,马上就能开窍,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说说呗.......别卖关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