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刚到的HL豹2.想改个声组求大仙指导。。。

楼主(2013-08-30):
手机拍的将就着看吧。。飞燕双流波箱是没希望了,先搞个声组有用过的给推荐个!还有就是改装动力是不是声组就不能用了。。求大仙们指导一二

楼主:
郁闷,传了好几张怎么就显示两张呢。。。

网友A:
你可以用TK-22   + 两个车用320A这样接  Y线两根  尾混控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TK-22   + 两个车用320A这样接  Y线两根  尾混控一个

效果怎样,声音大吗?你用的什么喇叭。打算明天先搞个地盘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TK-22   + 两个车用320A这样接  Y线两根  尾混控一个

还有按你改这款3S锂电能用吗?

网友:
这个你可以问问TK-22的老板用哪个喇叭好点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按你改这款3S锂电能用吗?

用3S电池  你的加个降压板把12V降到7.2V给TK-22供电就行了。

网友:
伟恒声组没的说,MD35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TK-22   + 两个车用320A这样接  Y线两根  尾混控一个

直接搞不好吗。。。接电调适合无刷吧

楼主:
一堆飞机零件一个用不上。。。无底洞啊。。

网友B:
车无爱,只喜欢dbo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无爱,只喜欢db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