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微波炉变压器DIY了一个电焊

楼主(2013-08-30):
刚用两个微波炉变压器DIY了一个电焊!把方铁焊出了一个洞!做成直流的不过就是飞贱太大!焊接的时候趴趴的叫!好大声啊!

网友:
功率小点,不过还要支持楼主

网友:
是不是输出电压过高?

楼主:
交流36.直流58V 。我用4条直径1MM并绕!有可能是电流不够吧!焊条是2.5的——想找2.0的这边不太好找!

网友:
电压高了,试一下用28-----30伏。

网友:
功率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36.直流58V 。我用4条直径1MM并绕!有可能是电流不够吧!焊条是2.5的——想找2.0的这边不太好找!
...

请问,你各绕几圈,才得到那个电压?用多大的整流块,多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36.直流58V 。我用4条直径1MM并绕!有可能是电流不够吧!焊条是2.5的——想找2.0的这边不太好找!
...

直流的话,用反接法飞溅会小一点。

网友:
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
直流的话,用反接法飞溅会小一点

网友:
没看到整流块嘛!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2)我也不知几圈了我绕满了就是——这个大概1圈1V吧——我两个我测了都是AC18.5V  整流块用4个并想来,本来用两个的一点就爆了,最后用了4个加了点散热就没问题了!那几个有几A,1个35A有吧!大电流的太贵了!不能用铝壳的整流块要用这一种是进口塑封的!铝壳整流块很多是假的!就是里面几个几A的二板管,加个铝壳就是一个整流块

楼主:
就是这个整流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几圈了我绕满了就是——这个大概1圈1V吧——我两个我测了都是AC18.5V  整流块用4个并想 ...

一个35A的话,4个那不是要140A,我还准备买120A就好。看样子得买大点的。

网友:
这个厉害了,家里电源能吃的了?

楼主:
电源能吃得了,一个1000W,2个就2000W!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个不是很好的插头!插座爆了!后来换了一个能用大电流的插头16A纯铜的,试了半条焊条还行,摸了一下插头不热还行吧!

网友:
顶一个,都是能人啊,什么都能D出来

楼主(2013-10-03):
买了一只500A电焊钳要试焊了一下!25块!角铁,渡锌板!方铁!还行,就是焊那个螺丝就老是焊不上去,那个螺丝是什么都没渡的!我用的是碱性焊条!

网友A(2014-03-18):
螺丝锈了也焊接不了

网友B(2019-02-27):
我是进来学习T的其实现在电子焊机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