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H3-2D+5.8G大疆图传,增加蓝牙调参和IOSD MINI的线路连接方式求叫大湿指点!

楼主(2013-08-30):
求线路图和还是否需要其他配件,谢谢。

网友A:
H3-2D云台和BTU蓝牙调参无法同时使用,CAN口不足。除非增加Can-HUB。
具体参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269
理论上,可以先不接H3-2D的CAN口,用BTU调整机器感度直到飞机调好就拔掉BTU,平时带着BTU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3-2D云台和BTU蓝牙调参无法同时使用,CAN口不足。除非增加Can-HUB。
具体参看我的帖子
http://bbs.5 ...

好方法,我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3-2D云台和BTU蓝牙调参无法同时使用,CAN口不足。除非增加Can-HUB。
具体参看我的帖子
http://bbs.5 ...

大师谢谢

网友B:
还有个can bus可以买,迟早的事,现在能接上的就接吧

网友:
沙发的方法很实用,目前暂时买不到CAN BUS,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can bus可以买,迟早的事,现在能接上的就接吧

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东西

晕,打错,HUB。理解成集线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打错,HUB。理解成集线器就行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