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掉高问题求解?

楼主(2013-08-31):
最近装了一台四旋翼,配置如下:           NAZA V2 +IOSD II +图传
           TM3110 700KV 电g机、APC1038桨;
            F450 异形碳机架+DJI原装450脚架;
            3S 4200mA电池 +铂金30a电调;
            GOPRO 黑3+飞越云台
在不挂云台的情况下非常好操控,油门居中定高也稳定,但挂了云台增加重量后,就定不住高了,必须油门中位再向上10%左右才能定住。将垂直感度不断调试直到最高250也不行,请教如何解决,不应该将油门向上微调10%吧,更换4S电池能解决问题吗? 之前用的是DJI2212电机+DJI1038桨,以为是动力不够,换了TM3110电机+APC1038浆后有所改善,加油门能冲得很高很稳,但就是定不住高,求高手,求DJI提供思路!

网友A:
超重症状。4S 25C以上电池会有改善,能不能解决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重症状。4S 25C以上电池会有改善,能不能解决就难说了。

先谢谢!但看很多精灵+狗云台都能飞得很好,我重量不比精灵高多少,动力应该也不比精灵差。昨就定不住呢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新买了强力动力也不型理论上动力是够的

楼主:
通宵等回复

网友:
我怀疑是浆效率低了,换大一点的螺距搭配4s试试可能会好些

网友:
NAZA不掉高才怪呢

网友:
总重量是多少,我的也是3110+1038APC桨 电池4S 5200mAH 含狗思 全重量2072克定高很稳,飞13分钟落地3.7V。

网友:
掉高这个问题是 历史遗留问题了。 个人调机时发现 动力不理想会掉高。 震动大也会掉高。表现为飞航线前飞 最明显。

网友:
果断换4S吧,前后飞掉高基本无解,我的办法是一边飞一般稍微给油

网友:
我的NAZA V2 也是这个症状,不过给点油还是能适当补救的,这个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网友:
太重了沒辦法在50%油們定住,屬正常現象
但有個疑問 DJI2212电机+DJI1038  跟TM3110电机+APC1038
本人覺得DJI2212电机會比TM3110电机更有暴發力才對,TM3110电机700KV
DJI2212 920kv  你一樣螺距的槳kv值低了,怎可能會改善理論因該更差才對
問題出在您的槳改 APC 11*4.7 因該會好點,換者直接上4s電池

楼主:
获益非浅,淘的配件已经在路上了!玩这东西,真烧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获益非浅,淘的配件已经在路上了!玩这东西,真烧钱啊

还早呢,模型是个坑,莫怨坑太深

网友:
还是外场调垂直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