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速nano cp可以用911的尾管尾电机座尾电机吗?

楼主(2013-08-31):
如题,泉速的太脆,911的应该结实点

楼主:
求尾管尺寸

网友A:
nano的是2.5的 一般都是2MM的 不配套 你可以加大2MM的尾管塞机架里就可以用正常尾电机座了 911的尾电机是6MM的 NANA是7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o的是2.5的 一般都是2MM的 不配套 你可以加大2MM的尾管塞机架里就可以用正常尾电机座了 911的尾电机是6M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