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fpv

楼主(2013-08-31):
话不多说 。配置
               冲浪者载机
          天地飞7 遥控器
                辉盛12g 舵机
          新疆U2飞控
          柏通1.2g 800mw图传

          自己做的三叶草发射天线,双菱接受天线
          7寸倒车显示器
          朗宇2216 kv1250电机
          9050螺旋桨
          xxd 30A电调(改装散热片)
          两块2200mah 20c  3s电池
          冲浪者机翼还用5mm玻纤杆加强,可拆卸机翼
          载机录像用 路凡M1记录 ,没有DVR

网友:
好东西,飞了多远?

网友:
内容很精彩!帮你顶帖啦!好帖子不能沉!!玩模型就是要玩的开心!(复制粘贴内容请勿回复!谢谢!)

网友A:
这个和天行者有什么区别,我看都一样啊

楼主(2013-11-26):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天行者有什么区别,我看都一样啊

天行者大

网友B(2014-03-10):
请教Lz。这样加高电机后好飞么?会不会有低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z。这样加高电机后好飞么?会不会有低头的现象?

刚开始有点   只要推力线找好就没事    现在好了

网友:
飞多高啊

网友C(2014-04-14):
问下楼主,我也是1.2的蘑菇天线,请问放在机尾会不会被电机吹得左右乱晃?请问影不影响尾部翼面的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我也是1.2的蘑菇天线,请问放在机尾会不会被电机吹得左右乱晃?请问影不影响尾部翼面的操控 ...

会影响到,还是加一个支撑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影响到,还是加一个支撑好

如何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