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的电调怎么塞进去呀?

楼主(2013-08-31):
450pro机身,貌似电调大了,塞不进机身,怎么办呀?有小一些的电调可以塞进机身的吗?还有另一个问题,devo7e是不是只要刷个固件就可以控全速的nano cp了呀?

网友:
关于电调…我不知道你用的啥电调!我得铂金40也是刚刚装进去!得使劲塞!实在不行就挂外边!散热还好!D7e不知道!

网友:
亚拓自带的貌似可以放进去

网友:
亚托的不会有问题
铂金40A
竖放在内侧就好

网友A:
正好手机里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手机里有图

感谢指导~ ~

网友:
花牌50安可以正着放进去,不过有些紧,塞得时候得慢点,不然会弄坏电调。

网友:
D7E控nano cp得加装高频头

网友:
横着塞不进去就离着塞进去,反正在里面看不见,怎么放都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手机里有图

跟我放的方法一样

网友:
500起起更轻松

网友:
要把电调塞前面必须把那个v形的电池托架换成直板的,不然很难塞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