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WKM 无法修改感度-已找到原因

楼主(2013-08-31):
新开封一套WKM,手残看到软件提示有新固件就顺手升级了,所以不知道升级之前是否这样。问题是现在5.24固件在连接普通接收机时很难修改感度数值,大多数时候会自动回到默认数值,偶尔又是重启又是关软件的可以修改一个或者两个数值,但绝对不正常。我已经折腾几十次了才改3个数值(共6个),换电脑也一样。遥控器设置都是正确的,真乃匪夷所思,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已经刷回5.22,问题依旧。

已找到原因,看6楼。谢谢。

网友:
之前遇到过把遥控器打开即可,还有个可能是如果飞控是处于失控返航状态也改不了参数的(比如遥控器设置不正确导致)。

网友A:
是不是没开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开控啊

控是开着的,发现无论控的模式开关在什么状态飞控一直是失控保护模式,软件上的状态监视显示控的操作都是正常的,模式开关切换也正常,奇怪了。

网友B:
应该是遥控器设置 不正确。 遥控复位重新设置一下。 调参的时候遥控器要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遥控器设置 不正确。 遥控复位重新设置一下。 调参的时候遥控器要打开。

谢谢,已经发现原因了,是飞控的模式通道不能简单的设置到一个三位开关上,因为WKM的飞行模式切换对应的杆位并不是最小-中间-最大,而是较小-中间-较大,他们的有效区域较窄,其它非有效区域就是失控保护状态,所以必须先把模式切换设置好了,这个弄好了感度就可以设置了。对于各种控三位开关的默认us值可能不同,遥控器里都有这个微调选项,看着调参软件的显示把这三个状态位置调好了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我还停留在5.20有必要刷上去吗???

网友C:
这根新开封一套WKM有什么关系?遥控器如果以前飞过WKM或NAZA,通道没换的前提下,无需校准三项开关都是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根新开封一套WKM有什么关系?遥控器如果以前飞过WKM或NAZA,通道没换的前提下,无需校准三项开关都是对应 ...

这套控原来用来零度的机子上,才注意到DJI的设定跟零度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控原来用来零度的机子上,才注意到DJI的设定跟零度不同。

呵呵,原来这样。控上新建一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