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2 算固定翼吗

楼主(2013-08-31):
鱼鹰 算固定翼吗

网友A:
算直升机吧

网友B:
非常规固定翼!不算!

网友C:
应该算好吧,虽然可以垂直起降 但行驶中还是主要靠机翼产生升力。

网友D:
V22应该算固定翼吧,从启动布局上讲,V22具备了传统固定翼应该具备的所有翼面和舵面,旋转动力舱只是提供了特殊的起降方式而已。机型划分应该与起降方式无关。

网友E:
不算吧,一般听到的都叫它 "倾旋翼飞行器"

网友D:
所有能飞的机器都统称”飞行器“。。。

网友F(2013-11-07):
应该叫旋翼运输机吧?

网友G:
算固定翼直升机

网友H:
斜旋翼双引擎飞机,不属于直机,也不属于固定翼。升力靠螺旋桨和机翼同时产生。

网友I:
要分得这么清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