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电机

楼主(2013-08-31):
这个电机接电后转速很快,声音很好听。 见过的朋友说一下这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电机,好配桨

网友:
好像是黑旋风64涵道的电机

网友:
电机在自己手里,自己测一下参数就可以确定配什么桨啦

网友:
这是楼上说的黑旋风的电机 kv值四千左右(左右) 配桨可能要射  卖涵道的叶片

楼主:
没设备怎么测,只能求助于大家了

楼主:
好像就是黑旋风64MM用的,多谢沙发

网友:
只能搞个焊道的飞机上使用

网友:
看着是涵道机的   不过没飞函道 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