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想看的 450L 北 京第一炸!哈哈!

楼主(2013-08-31):
发两张大家想看的图吧!呵呵,忘记拍了,就三张图!
描述一下吧!昨天朋友的450L不幸炸鸡了!原因是18MZ设置失误导致失控,差点儿把450L飞丢了!撞到了旁边的楼上,有20米高! 新搞的18MZ控,不知道不能设置18通飞直升机,必须设置12通,和接收机模式2,结果就失控炸鸡了!新同学要注意设置方法吧!
损失很小,大桨,主轴,脚架,DFC连杆,尾管,副翼舵机扫齿!当时只顾着拆,忘记拍照了!就两张!

舵机做工比 415M有很大的提高! 没虚位,速度力量都很好,我相信比山神的电位器要好,
430M原厂舵机这次真的很好用了!比415 强多了!双轴承的,稍后补几张详细图大家看吧!
415 和430 齿轮不通用!!!

网友:
炸鸡好食,来多一份

网友:
炸鸡好食,我要

网友:
这就是亚拓为什么发财的原因!

网友A:
430m 还是有一个是塑料齿?这个塑料齿可不可以单买?

网友:
三轴也是套机里的吗

网友:
顶一个··炸炸更健康··········另外,炸鸡很好吃,再来一份

网友:
我在想楼主怎么买配件~~~

网友:
亮点在设计

网友B:
为什么430马达怎么看都是和415一样大的,数据还那么好

网友:
哎呦  痛一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430马达怎么看都是和415一样大的,数据还那么好

主要是430 舵机马达的寿命问题,如果跟415M/410M马达同尺寸的话,估计不耐用。

网友:
大桨都没损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430马达怎么看都是和415一样大的,数据还那么好

话说430数据是多少,网上没找到呢,

网友:
楼主换的是凤凰什么型号的电调呀8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430数据是多少,网上没找到呢,

2.9kg*cm,0.08sec/60°,6v,网上有啊,比415高了一大截,可能马达是特制的

网友:
兄弟的机子失控还往上飞到20楼? 恳请各位模友换控,换接收,电调后一定要测试失控保护功能。 按照控说明书调好Fail-safe,然后测试:把大桨拿掉,启动电机,关控,关控后机子电机应停转,如果还转就是没调好。 已经几次看到失控后,机子还往远飞,这是很危险的。

网友:
卡斯特  电调哦

网友:
楼主的机器是在xiaoxiong那买的吗?上次亚拓来上海 我遇到那个老板了 他说有2个北 京的发烧友飞450L 不知道是不是你。

网友:
小炸怡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30m 还是有一个是塑料齿?这个塑料齿可不可以单买?

金属齿轮组一定要有一个塑料齿的,它就是一个“保险丝” ,否则炸机后舵机会死得很惨。亚拓应该单卖这个齿轮吧,要不就不厚道了。和你一起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属齿轮组一定要有一个塑料齿的,它就是一个“保险丝” ,否则炸机后舵机会死得很惨。亚拓应该单卖这个齿 ...

亚拓没有单卖哇?

网友:
向来没有单卖塑料齿的。都是一整套。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不能用其他舵机,亚拓舵机配件又不厚道,就不考虑了。
毕竟飞机越小,越容易炸。

网友:
飞着飞着就成大杂烩了!

网友:
食過炸雞就會變強

网友:
啥也不说,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