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450L DOMINATOR 組裝介紹!... (转贴自官网)

楼主(2013-08-31):
T-REX450L DOMINATOR是集所有全新設計於一身的新銳機種,原型機曝光後全世界玩家都在關注T-REX 450L的任何相關消息,可以說是目前討論最火、最熱烈的直昇機,看過先前的特寫圖基本介紹與開箱文,想必大家也很好奇想看看它的組裝,這邊二話不多說馬上位各位獻上T-REX450L DOMINATOR組裝介紹~

如果沒看過先前關於T-REX 450l介紹的朋友,可以點選下列網址前往復習~
萬眾矚目的T-REX 450L 特寫先睹為快!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9447
T-REX 450L DOMINATOR 全球首發開箱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3013

▼先借用幾張開箱文的照片,讓還沒看過開箱的朋友簡單地瞭解一下T-REX 450L DOMINATOR(以下簡稱450L)外盒包裝。這次外包裝彩盒富有設計感,有別於以往的450小暴龍,450L可是採用高規格的6S動力系統,可以從彩盒上看到最新的460MX(1800KV)6S動力馬達,與最新的6S電變RCE-BL45X,如果你已經飛慣了3S動力的450,6S的450L超凡的動力你肯定不能錯過。

機身組裝
正式進入組裝介紹,450L機身可以說是完全嶄新的設計,側板採用復合材質技術與大型機子才有的電池滑軌,加上上置式馬達設計,讓450L看起來就像大型競賽機的縮小版。除了有全新的設計,450L也延續許多450PRO的優良設計,讓好的設計持續傳承下去,零件的通用性讓玩家也可以更方便。另外,在組裝方面,更為簡單人性化,側板上有預留許多方便配線的孔位與設計,可以比以往更輕鬆的拉好配線,使整台機子呈現乾乾淨淨的外觀。

▼先來張側板合照,可以看到450L側板上電池滑軌的結構,這邊順便讓大家瞭解ㄧ下,電池滑軌的結構可是亞拓在T-REX700E上首創的設計,後來有運用到T-REX 600  PRO、T-REX700E全系列與T-REX 800E上。另外,450L附上兩片陀螺儀固定板,3GX與電裝可以更為彈性,固定板上也有預留溝槽可供束帶固定。

▼機身上的主軸固定座、馬達固定座、腳架固定座、十字盤導板與固定鋁柱。其中主軸固定座整合了伺服器固定座功能,可以更為方便拆裝伺服器,也讓側板配置更為簡潔。而兩支鋁柱是搭配增強片,有增強機身強度功用。

▼讓人口水流滿地的增強片,亮紅的陽極處理不只在外觀上大大加分,實際也為機身增強結構強度喔!

▼450L主軸固定座,為了方便大家組裝,螺絲已經先鎖在上面,省去找螺絲時間,是不是相當貼心方便呢!

▼先將機身的各固定座假組裝到側板上。組裝時要注意主軸固定座有正反方向性。

▼機身各固定座相關位置示意圖,可以清楚瞭解各固定座的位置。

▼450L的尾管固定座是與450 PRO相同的,但因為450L機身較寬,所以鋁柱是用較長的規格。尾傳動齒輪也採用黑色強化型齒輪,更耐磨與耐用。

▼這邊連同尾管固定座將機身假組裝完成。

▼假組裝完成後,要用主軸來測試是否可以順暢的放入主軸固定座內。如果有卡卡不好放入的情況,那表示機身有歪斜不正的情況,可以鬆開螺絲調整。如果將機身放置於水平桌面,機身必須與桌面呈90度。

▼確認機身組裝沒問題後,將所有螺絲重新上膠鎖緊。這邊螺絲膠是用T22螺絲膠,注意:膠水的使用量不能太多,約佔螺牙1mm左右的面積即可,避免往後螺絲拆卸不容易。另外,所有鎖金屬件的螺絲都要上點T22螺絲膠。

▼接下來安裝底板與腳架部分,先把腳架固定座準備好,這邊3個腳架固定座是相同,沒有前中後的區分。

▼將腳架固定座鎖到機身上,第3個腳架固定座在組裝腳架時在一併鎖上,然後再將底板裝上。

▼450L腳架是與450 PRO相同的一體式腳架,安裝到機身上只要鎖兩顆螺絲固定,方便好裝,可以省下一些組裝時間。

▼將隨附的泡棉貼到底板上,這可以有效降低機頭罩震動。

▼先來張組裝進度照片,到這機身的部分就差不多就完成一半了,接下來部分會在組裝電裝時接續。

主旋翼頭組組裝

450L採用的是DFC旋翼頭組,並且也將新款的主旋翼固定座與新型橫軸納入標準配備,買回後就不用再花錢升級,真的是很貼心回饋玩家。在組裝時要特別注意,套件內旋翼頭為假組裝完成的狀態,每個零件都還未上膠鎖緊,所以這裡要對每個零件細節重新上膠組裝,例如:球頭、連桿、橫軸螺絲…等等。上膠組裝好DFC旋翼頭後,還要檢查DFC連桿是否可以順暢運作。

▼DFC旋翼頭是目前最流行、最夯的無平衡旋翼頭款式,可以提供最直接、最精準的控制,此外也精簡許多結構零件,讓安裝維修都更為方便。450L出廠時這部分零件都還未上膠,以下要為旋翼頭各部分零件重新上膠鎖緊。

▼針對DFC旋翼頭設計的DFC十字盤,這邊每個球頭都要重新上膠鎖緊。

▼450L搭配最新款橫軸,橫軸兩端外徑由3mm加大到4mm,讓整支橫軸都為4mm軸徑,加上700主旋翼頭組的軸承與止推軸承固定方式,可提升主旋翼頭組的結構強度!另外,橫軸固定螺絲也加大使用M2.5x6mm規格,強度大幅提升。安裝時要特別注意各軸承的相對位置。

▼重新為橫軸螺絲上膠鎖緊,鎖緊後要確認主旋翼夾能滑順轉動。

▼安裝DFC連桿時,要注意連桿A鎖入方向,有軸套那端鎖入主旋翼夾座連桿,且使用適當T22螺絲膠固定,並確實將連桿鎖緊。

楼主:
▼鎖入DFC連桿頭時,要注意鎖入力道,轉入速度不用太快,慢慢地將連桿頭轉入即可順利鎖上。這邊是將連桿頭鎖到底,假設飛行時有雙槳情況,則調整塑膠DFC連桿頭長度。

▼將連桿鎖到主旋翼夾座時,要注意螺絲膠的用量!使用太多螺絲膠,在鎖入時會膠溢出黏到軸承,造成連桿干涉。鎖好連桿後,要確認連桿能順暢活動。

▼最後將主軸與十字盤裝上主旋翼頭就完成了。這邊450L使用新款主旋翼固定座,多了兩顆M2x6螺絲固定,讓旋翼頭固定更確實。

尾管與尾旋翼組的安裝

採用新型雙推拉尾旋翼控制組,這部分的組裝是重點,除了要全部拆下重新點膠安裝,還要確認尾旋翼控制組每個活動環節都要運作順暢,不能有干涉的情況出現。這部分零件較多、較小,所以拆下重裝時要注意別把零件搞丟了喔!

▼除了新型的尾旋翼控制組外,尾旋翼夾座也是最新款有止推軸承的設計,大幅提升尾舵的鎖尾效果。傘齒當然也是採用黑色強化型齒輪。
▼這裡先把尾旋翼夾座與尾旋翼控制組拆卸下,重新為金屬尾齒箱的兩邊側板重新上膠鎖緊。

▼組裝時要特別注意,凡事有螺絲鎖附於金屬零件的地方,一定要使用螺絲膠來固定。這邊可以利用較細長的工具/牙籤沾少量螺絲膠,塗抹到零件的螺牙上,然後在鎖上螺絲,鎖緊時要注意可活動結構能順暢活動。

▼由於新型尾控制組可動環節較舊款多,依照上一步驟方式要領,為每個固定部位上膠鎖上螺絲。

▼尾T型控制臂與旋翼夾座的軸套螺絲也要重新上膠固定,一樣使用尖銳工具將螺絲膠點入螺牙內,然後再鎖上螺絲。

▼再來將尾旋翼夾座裝回尾主軸上,安裝時止洩螺絲要上膠對準尾主軸上的凹孔鎖緊。

▼最後將尾旋翼控制組連桿頭安裝到尾旋翼夾座上,這邊可以使用較細長的工具沾適量螺絲膠,塗抹到旋議夾座的螺牙上,然後鎖上螺絲,這部位主要是靠螺絲膠來固定,所以鎖螺絲時要注意尾控制連桿頭要能順暢活動,不能鎖太緊。

▼固定尾傳動軸桿上的軸承,軸承位置為偏移中間點10~15mm位置。使用CA快乾膠固定軸承,注意快乾膠水別沾到軸承防塵蓋讓軸承卡死。

▼裝入尾傳動軸承墊圈,並且在表面塗抹潤滑油,方便尾傳動軸桿裝入尾管內部。

▼將尾管與傳動軸桿一同裝入尾管固定座。

▼450L尾管是因應360mm主旋翼的使用而加長,上面還鐳刻上專屬的450L DOMINATOR字樣。這尾管外徑是與450尾管相同的,所以也就是說可以把它使用在450上,使用時必須同時搭配450L傳動軸感與尾舵拉桿喔!

▼機身裝上尾管後,記得要先把尾拉桿固定環先裝上,像我常常就在裝上尾齒箱後才發現沒先裝固定環。

▼安裝尾齒箱前先來介紹450L的垂直尾翼,它是與800 PRO使用相同的復合材質技術,讓整體垂直翼強度增加與空中辨識度。

▼裝上尾齒箱,鎖上碳纖垂直尾翼,注意垂直固定座要對準尾管的固定孔喔!

▼裝上水平尾翼與尾支撐桿,且將尾管固定座螺絲上膠鎖上,注意螺絲鎖緊就好,不要過度鎖。

▼到這邊尾巴部分就完成了,來一張組裝進度照。

▼新款樣式的尾旋翼,長度加長,鎖尾效果更為優異,此外對於飛行辨識也有正面的幫助喔!

楼主:
電子設備的安裝
接下來只要把電子設備裝上就可以完成450L的組裝。450L的機身設計有特別考慮到電裝安裝的便利性,裝起來相當簡單人性,連最難的佈線也可以輕鬆完成。

▼450L針對飛行性能提升,特別採用新款標準規格的微型伺服器-DS430M,採用高效能馬達,讓伺服器有超規格過人的扭力與反應速度,在飛行上可以明顯感受到精準度與扭力上的提升。此外,伺服器採用雙滾珠軸承的設計,大幅降低齒輪虛位且更耐用。
規格數據:
●輸出扭力:2.3kgcm(4.8V)
●輸出扭力:2.9kg.cm(6.0V)
●動作速度:0.095sec/60°(4.8V)
●動作速度:0.08sec/60°(6.0V)
●額定電壓:DC4.8-6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22.8x 12 x 25.4mm
●重量:15g
●1520μs寬頻系統

▼將伺服器依序鎖到機身上。

▼側板有預留伺服器訊號線通過孔位,孔位包覆復合材質可以保護訊號線避免被碳纖側板磨破。

▼AIL與PIT伺服器訊號線可以沿著側板內部並用束帶固定好。

▼套件內有附上專用的伺服器舵角片,球頭要鎖在內孔位置。

▼為了方便之後調機,這裡我使用亞拓RCE-MT8電池檢測器來確認各伺服器擺臂中立點。如圖所示,亞拓伺服器中立點為1520us,將檢測器調整到1520us再把伺服器擺臂裝上。擺臂要盡量找最水平位置裝上。

▼接著裝上主旋翼頭組與主齒盤。套間內有附送兩種不同厚度(0.1mm、0.2mm)的主軸墊片,請依實際間隙來選用墊片。注意:如果墊片的厚度超過主軸與主軸固定座的上下間隙,會造成尾驅動齒轉動不順。這邊主齒輪組是與450PRO相同121T主齒輪與106T尾驅動齒輪。

▼3支十字盤伺服器連桿約為10.5mm。

▼安裝十字盤導板。450L使用新型十字盤導板,是採用滑軌嵌入耐磨材質設計,有效降低十字盤長球頭與導板之間的摩擦損耗。

▼針對T-REX 450L DOMINATOR所打造的460MX(1800KV)馬達,是採用6S電壓為動力基礎,有更優異的高效率、大動力、高扭力、低耗電流與低溫的表現。承襲850MX馬達的DOMINATOR圖騰與亮紅陽極處理,光看爽度就100分了。

▼裝上馬達齒與馬達固定座,460MX(1800KV)搭配的為11T的馬達齒,齒比換算出來的最高轉速約在3600rpm上下,這樣搭配要暴力或順順飛都沒問題,之前小神童測試影片就是原廠搭配飛行,動力相當持續與暴力,心臟沒這麼大顆的可以降低轉速飛行。

▼將馬達裝到機身上,調整馬達齒與主齒輪之間的間隙,間隙約為0.1mm的厚度,差不多就是一張A4紙的厚度。

▼將電變用魔鬼氈固定到ESC固定座上,ESC固定座上的紅色拉扣有固定電池板功能,當要取出電池時可以將拉扣往上拉再取出電池板。另外,新款RCE-BL45X電子變速器也是450L的亮點,可對應2S~6S鋰聚電池使用,BEC採用交換式電源設計,電壓範圍為5V~6V無段可調式。

▼電變的訊號線也是走側板內側方式。

▼安裝尾舵伺服器,這邊搭配的為DS525M數位伺服器,使用內附的十字舵片,球頭鎖於內孔位置。一樣可以使用MT8來確認中立點位置,最後將尾舵鎖到固定座上。

▼接下來先安裝3GX,450L所搭配的為最新V4.0版本,飛行特性有跳躍式的進步,尤其在450上可以明顯感受到穩定性的提升,就像非大台直昇機一樣。這邊我們將3GX安裝到機身內,讓整體配置更簡潔乾淨。

▼裝上3GX後再將尾舵鎖上,注意兩邊的螺絲規格不同喔!

▼尾拉桿固定環可以塞入束帶來固定,固定好後切除多餘束帶。

▼450L特別加入了尾支撐桿固定片設計,安裝前先將泡棉貼於凹槽上,鎖上時要注意固定片的方向性,也就是上頭的梯形圖案的較長底邊要向機頭方向。

楼主:
▼450L的新設計-電池固定板,使用時要先在固定板上黏上魔鬼氈(注意貼的位置),電池請選擇較窄邊黏貼。電池貼到電池板上時,可以往前或往後來調整重心位置。

▼電池貼到固定板後還需要用魔鬼氈束帶來固定,固定方式如下兩圖所示,束帶從距電池板約1cm處往下由上來綁,最後結束末端也要離電池板1cm以上距離。

▼綁好電池後,電池板沿電池滑軌放入直到卡榫“咖”ㄧ聲卡住電池板,這樣才算是完成電池固定。

▼拿出電池方式,先將拉扣往上拉,就可以抽出電池。

▼450L搭配的是為劇烈3D飛行設計的新型360 3G主旋翼,兼具靈活度與穩定性,且剛性更強,讓飛行動力更提升。新樣式的塗裝是不是很吸引人呢?

▼以上450L的組裝就差不多完成了,最後來張組裝完成圖。

网友:
中毒中毒中毒!!!

网友:
看起来还行,不知道飞起来咋样

网友A:
想问下450L的两根尾撑杆是用原来450PRO的,还是450L专用加长的?还有就是新出的尾浆很漂亮,普通450PRO能用吗?

网友:
还有就是亚托的450和450L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大机一样使用碳尾舵拉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450L的两根尾撑杆是用原来450PRO的,还是450L专用加长的?还有就是新出的尾浆很漂亮,普通450PRO能用 ...

新款的尾桨有加长到68MM,原来的是65MM,可以使用的,不过要降点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款的尾桨有加长到68MM,原来的是65MM,可以使用的,不过要降点感度

那450L的两根尾撑杆是用原来450PRO的,还是450L专用加长的啊?

网友:
超酷啊哈我喜欢!

网友:
详细的装机贴

网友:
450L已经在路上了。先做个记号,等组装的时候再仔细研读。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啥也不说,顶一个

网友(2013-10-05):
引用 楼主:
▼450L的新設計-電池固定板,使用時要先在固定板上黏上魔鬼氈(注意貼的位置),電池請選擇較窄邊黏貼。電池 ...

学习

网友:
真漂亮 精致啊

网友:
学习!~~~装机有范本了

网友:
机身还是要有点前攻角设计比较好,适合各种地面起飞

网友(2013-11-14):
引用 楼主:
▼450L的新設計-電池固定板,使用時要先在固定板上黏上魔鬼氈(注意貼的位置),電池請選擇較窄邊黏貼。電池 ...

请问 如果尾舵机球头 锁在外孔可以么?

网友:
看的心痛,木米啊

网友:
装机的确细致,但如果把装机和调试的步骤一同发帖,这样对新手及一些没用过3GX的人来说才是福音

网友:
好吧,准备入手1架。

网友:
吊的不行了

网友B(2014-03-04):
好羡慕,现在多少米能入手?

网友(2014-04-25):
引用 网友B:
好羡慕,现在多少米能入手?

3300,这机机我刚买,这机子是考验你排震的水平,一般新手感度上不了60,要看安装水平了。

网友(2014-12-11):
这是皮传还是轴传?怎么看呢?那种好呢?

网友:
没有550L Gpro 的组装详细图解?期待

网友(2015-07-03):
很有用的帖,顶一个

网友:
技术贴 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