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II电压显示问题

楼主(2013-08-31):
全套dji设备 用的5800mah 4s电池 起飞前地面测是16。8V,iosd显示16。7V,刚一给油飞起来马上iosd就掉到16V,请问这是啥原因?线损? 14.4V降落,电机停转以后,iosd电压显示马上彪到15V,请问是啥原因?
另外我不加bb响纯看iosd电压,多少v降落合适呢,14.4还是13.8?

多谢,Ps:上了PL8充电好爽,麻烦问下ROC电池可以几C充电比较兼顾寿命?

网友:
给电池负载,当然会压降,一般放到3.6V每片就要下来了

网友:
R0C  1C充电好。动力负载降压很正常。停转后会回升电压的。

网友A:
5C充吧,都PL8了。
dji设备测得的电压比BB响测试的略低,可能是安全考虑,没有具体测试过哪一个更准确,懒得用万用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C充吧,都PL8了。
dji设备测得的电压比BB响测试的略低,可能是安全考虑,没有具体测试过哪一个更准确,懒 ...

麻烦问下iosd上落地前1米 电压多少合适呢?谢谢

网友:
刚飞起来后还能继续保持16.7V的话,要么你用的是神电,要么你的iOSD是坏了

但凡电池加了负载之后,肯定会有电压下降啊,这不是常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iosd上落地前1米 电压多少合适呢?谢谢

飞小机器BB响单芯报警电压可设3.6V,最后一分钟别飞远,响了就降落。
飞大机器BB响单芯报警电压可设3.7V。理论上一个起落估计时间差不多就降落了,别等着响再降,这种电池过放总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