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拍砖)KT板机简易翼型气动特性简单讨论

楼主(2013-08-31):
在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386中,我主要描述了一下产生KT板机翼的简易方法,然后我又用Profili对相应翼型的气动特性(主要是压强系数)做了下估计。
由于我下载的profili不是专业版,功能很有限,无法有效的导入完全与KT板一样的翼型,所以就通过使用软件的翼型混合功能把已有翼型的上下面混合来对平板翼型和弯折翼型进行模拟,结果如下:

楼主:
在描述主要结果之前,有两个基本知识要提一下:
1)对于给定翼型的上下面(上表面是绿线,下表面是蓝线)压强系数图,在绿线在蓝线上方时,绿线与蓝线所围面积就是相应攻角alpha时的向上的升力系数(此处将攻角的余弦当做常数),当蓝线在绿线上方时,所围面积则表示向下(与升力方向相反)的力(负升力系数)。如图中阴影部分为向上的升力:

2)升力系数Cl与阻力系数Cd有如下关系:
所以当时升力大时,沿运动方向的阻力也大

楼主:
下面是翼型模拟的结果:从上到下分别为平板翼型,简易翼型和NACA2412翼型,Re=100000,弦长20cm。压强系数矢量图(攻角7.5°):

平板翼型升力性能差一目了然,而简易翼型的总升力(向上的绿箭头加向上的红箭头)比NACA2412还要高,根据楼上第2)条,此时的阻力也一定不小,所以可以定性的是这种简易翼型只能作为低速翼型。

楼主:
从压力系数曲线图来看,攻角7.5°时,

此时,上部压强(绿)高于下部压强(蓝),三个翼型都有净升力,面积最大的还是简易翼型,但同样阻力Cd也一样不小,由此也可见到NACA2412应当更实用于更高速的机型,平板翼型依然最差,甚至出现升力剧减的情况。

楼主:
现在来看负攻角(-2.0°)情况:

平板翼型和NACA2412都已经没有净升力(蓝线高过绿线),简易翼型还保持有不小的净升力,可见此时使用了盖翼型的飞机将具备优秀的滑翔能力

楼主:
总结
:简易翼型是一款大升力,适合攻角范围广的翼型,但由于其涡阻同样不低(依第2)条),其不适合用在高速机上,而是和用在低速练习机或是KT板半像真机上机F3P飞机上。
同前帖一样,求拍砖

网友:
拍不了砖,小白一个。

网友A:
这是不同翼型,你要说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同翼型,你要说的是什么?

通过对比,把上一个帖子产生的翼型的性能做一个大概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贴是人品!

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LZ,好帖子要顶

恩,谢谢,我以后也要多顶啊

网友D:
好贴,顶起
lz算一下kf翼型吧,挺好用但是不知道数据。
这个简易翼型不适合F3P,飞花式还是对称翼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顶起
lz算一下kf翼型吧,挺好用但是不知道数据。
这个简易翼型不适合F3P,飞花式还是对称翼型好

恩,谢谢天穹拍的好砖

我查了下航空模型分类,这个折一下(见我上一个贴)的简易翼型的确不适合F3P。没飞过花式,真的不了解。按分类及翼型气动性能,其实该翼型应当适合P1B和P1S。

天穹提到的KF翼型我没专门注意过(回到飞机刚不久),从那篇Rich. Thompson的paper看来和广泛采用的折叠法相类似。想要在profili中模拟它的气动性能不太可能,因为profili支持的翼型导入方法很弱,而且难以生成一个可靠的等效翼型;想要有效分析应该到xfoil或是FLUENT平台上专门建立,感谢天穹的建议,我会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同样非常关心K-F翼型的数据

我把自己的板机F22改装了K-F翼型,但是还没去试飞,不知实际效果如何,等我飞了之后回来也分享数据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天穹拍的好砖

我查了下航空模型分类,这个折一下(见我上一个贴)的简易翼型的确不适 ...

记得看过模友用什么软件算过kf翼型数据,似乎升阻比还不如平板(实际飞行效果比平板翼型好),但是失速迎角可以很大。

网友:
这么复杂啊

网友E(2013-11-03):
长知识了。第一次知道profili软件。百度了一下:Profili是一款用来帮助你进行飞机机翼设计和分析机翼的空气动力学的分析设计软件
新功能包括:机翼数据库和过滤功能;新的机翼处理功能,可以合并两个机翼;新的动力分析功能;可绘制龙骨和模版.

网友F(2014-02-24):
技术贴。要顶!

网友:
真复杂哈,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