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越六旋翼690s电机座能装朗宇x2216吗

楼主(2013-08-31):
本人菜鸟一个,请多关照。新款x2216,后轴出是什么意思,能和飞越690s搭配吗,店家说690s电机座要打孔,真搞不懂

网友A:
都690s了还是上x4108s吧,或者恒力的4225,4822

网友B:
飞越650以上的机架只能支持19 25或者25 25孔位的电机。22系列上不了。。除非自己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690s了还是上x4108s吧,或者恒力的4225,48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650以上的机架只能支持19 25或者25 25孔位的电机。22系列上不了。。除非自己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650以上的机架只能支持19 25或者25 25孔位的电机。22系列上不了。。除非自己打孔。

谢谢。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打孔复杂吗?是不是就按十字架打孔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打孔复杂吗?是不是就按十字架打孔就可以啦

嗯。。但你一定要保证同心度。。电机一定要在电机座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