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这个小龙虾,请大家给点意见--变成求助帖了。

楼主(2013-08-31):
就是看到那些高速快艇在水面上拖着高高的水花急速前进比较眼热,想弄个成品的小龙虾玩一下,没那么多的耐心去试图自己动手调试,所以就偷懒了一下。
我想的快艇时速能达到50就已经很好了,看到网上有个卖家卖的这个小龙虾,请大家忙帮看看这个配置能达到卖家说的55公里时速么?他说是经过GPS测试过的。
另外,这个小龙虾有哪些缺点也想请大家给点意见。我好象看到有个卖家出二手的,说是船太小,改造潜力低。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缺点,本来我也没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改装。

全新小龙虾无刷电船,玻璃纤维制造,胶衣工艺,表面光滑,硬度高!
配置与技术参数:
名称: 小龙虾无刷船
长度:530mm
宽: 290mm
高度:68mm
电机: 2040内转无刷电机(带水冷套),KV3835
电调:50A水冷电调
螺旋浆: 430二叶金属浆
高质量铝合金尾舵
配9克辉盛舵机一只
二通道比例遥控(不含,需另购买)
建议使用电池:11.1V 2200mah 18-20C(不含,需另购买)

网友:
买吧,老刘我没有任何意见!

网友:
买吧,我看挺好!

网友:
这是启德家的小虾吧
买吧,没什么问题

网友:
买吧 这虾不错的!!!

楼主:
看了大家的反应都还不错,下手了,各位,这船操控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比如转弯防翻覆什么之类的。这船大概多少时速转弯是安全的?

网友A:
我也有此船,跑的不错轻快敏捷,水花漂亮,转弯一定要慢或减速,不然会翻的。欢迎你虾友加入,对了别跑4S会烧的。,这是4S的视频跑的电机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此船,跑的不错轻快敏捷,水花漂亮,转弯一定要慢或减速,不然会翻的。欢迎你虾友加入,对了别跑4S会 ...

挺好看的,哈哈。怎么有点扑扑扑的声音?电机的声音感觉不连贯。你胆真大啊,还有4S的跑?他明确说了只能用18-20C的3S跑,我还专门问了下用25C或者30C的行不行,他说容易烧电调,我就没敢买那么高C数的,只买了个20C的。你到好,直接上4S的了。

网友:
是啊,追求刺激吗?代价很大!

楼主:
船到了,看着不错,请教下大家,电调和接收需要做防水处理么?要打点发泡剂做防沉处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船到了,看着不错,请教下大家,电调和接收需要做防水处理么?要打点发泡剂做防沉处理吧?

电调上704,接收机用TT
入弯前收油,速度20左右,小舵量,无风浪的情况下可以比较安全的过弯
新手跑船,注意做好防沉,最好配备一条救援船
另外,记得跑船回来,给软轴加油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上704,接收机用TT
入弯前收油,速度20左右,小舵量,无风浪的情况下可以比较安全的过弯
新手跑船 ...

老板已经全部都做好密封了,看了下,密封效果不错。等待试航了。

网友:
这虾我也有只,已经给玩残了

楼主:
这个虾,怪模怪样的,怎么做船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上704,接收机用TT
入弯前收油,速度20左右,小舵量,无风浪的情况下可以比较安全的过弯
新手跑船 ...

嗯,多谢提醒,这个加油怎么加?用注射器从电机侧注入么?用什么油?不知道WD40合不合适。

楼主:
跑这船真是运气有点背了,到手后试了半天才组装完成,其中重新插拔了电机连线,用了枪控,通电才发现,原来这电调不支持后退啊,后退有时候还是很有用处的。
重连了电机连线给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第一次下水测试换了D10,在两个好友的注视之下,下水,开机,居然居然居然是后退的,然后我脑子一昏,以为是模式反了,然后就调换了下油门方向,结果生效后船立即是满油门后退状态,直接就窜出去然后迅速开始潜水,两个朋友立即发出了惊呼,我反应过来迅速把油门推上去,然后船才从水里又冒出头来,当时眼前好像就看到10张老头票就这么往水里钻进去了。
朋友打趣这船买的值,还送了潜艇功能。脑子蒙了,一时想不起来原因,咨询卖家,卖家问是不是动过电机连线我才反应过来,然后对调了两根连线才搞定。
下水一跑,方向舵又是反的,只好再调整正反向。然后才终于能爽跑了。
结果换的D10用的接收是RX601,有效距离好近,才不到200米的样子就处于失控边缘了,只好把控举高才能把船给弄回来,当时差点准备出动救援船了。
但是跑起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水花/声音/速度都有了,当时还在下着小雨,湖周边本来是没有看到什么人的,船在湖里跑了两三圈后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不同位置不断冒出人来,很有意思。
跑了几分钟后BB响开始报警了,收回来才吃惊的发现里面半船水,哎。难怪后来速度都起不来了。
立即拆电池,断连接,好一通忙活,还好暂时还没看到什么异常,回去后联系了卖家说主要可能有3个地方进水需要着重检查,船壳上封的密封带/天线管/轴,按照吩咐的都一一做了处理后再去跑一次,结果收回来又是半船水,怒了,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首先灌水检查了我怀疑的冷却水管,结果运气不错,一下就试出来电机冷却水套漏水了,漏的还呼呼的。哎,太衰了,现在在和卖家联系处理。
好事多磨啊。

楼主:
弄好了水套漏水,密封圈坏了,结果再试船,居然舵机又挂了,哎,换好了有没时间去跑船了,悲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好了水套漏水,密封圈坏了,结果再试船,居然舵机又挂了,哎,换好了有没时间去跑船了,悲催。

你必须要这样想
灌了半船的水而且还两次,就只挂了一个舵机,好运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必须要这样想
灌了半船的水而且还两次,就只挂了一个舵机,好运气啊~~

是啊,我已经感到很幸运了,舵机半条命船还回来了,不过接收没挂掉倒真是出乎我意料,这次全部涂了706给封起来了。
从它身上我充分理解了什么是好事多磨,还有叫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卖家都连呼水套漏水这种事几年了都没听说过。

楼主:
我服了,这个船是不是和我没缘分啊。修好了漏水再去试船,居然跑丢了舵上的机米螺丝,当然结果可想而知,舵轴也飞了,船直接漂在了水边,一点点才弄回了,刚开始远远的看到舵水平翘着,还以为运气好到挂到东西或者砍鱼了,结果发现螺丝和轴飞了。

楼主:
自己想法折腾了一根轴,拆了飞机上的快×速接头上的机米螺丝,加了螺丝胶固定好,终于去一个大点的湖里爽跑了,结果结果最悲催的事情发生了,电机烧了!!!!当然水冷管肯定是没压到或者折到的。请教有这船的前辈们,你们都是怎么玩这个船的?真是玩五分钟修一小时了。

楼主:
怎么kuai su也是敏感词汇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您应该把船带着找个寺庙开个光

网友:
我觉得
冇可能这么差吧

网友:
挺好看的!!!!!可以买呀!!!!!

楼主:
这船是好船,可惜我这次运气实在不佳,现在电机已经返厂维修了,估计中秋节期间是没法再玩了。郁闷啊。

网友:
打算购进

网友D:
要後退來干嘛!

网友E:
有买这虾的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後退來干嘛!

脱困啊,有时候要在小的水面测试,一不小心方向打晚了,眼睁睁看着前面就是水中的植物了,掉不过来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买这虾的链接吗?

X宝搜 "小龙虾无刷电船",750元。

陈伯

网友:
哈哈!这船我早已出掉了。娱乐一下还是不错的,当时和朋友一共买了3条,玩了2次都撞坏了,速度用2040 上不去,修复后卖了。

网友:
不错的入门选择。

网友F:
引用 楼主:
脱困啊,有时候要在小的水面测试,一不小心方向打晚了,眼睁睁看着前面就是水中的植物了,掉不过来头啊。 ...

螃蟹兄:

你的小虾现在怎么了?
我也想入。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螃蟹兄:

你的小虾现在怎么了?

陈伯过谦了。我是刚入门的新手,还要向您多学习啊。
这个电机现在已经返厂修理去了,还没有回来。

这个船从正常跑的情况看是很不错的,速度/外观/操控性都非常不错,就是我的运气比较背,遇到了太多邪门的问题。不过这个也就提醒了想入手这个又和我一样新手的,到了后要仔细检查下,刚开始跑的时候要各个细节都检查下。尤其是密封性/水冷/润滑部分。

这次电机回来后我准备在水冷套表面贴个温度开关,到了65度就切断动力输出,至少要保住电机。

这一次电机烧毁的原因还没确切的原因,吹管道的时候也还可以,只是拆掉水冷套的时候发现出水处的管道口处有片残胶,堵住了一点水口,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网友(2014-05-18):
引用 楼主:
跑这船真是运气有点背了,到手后试了半天才组装完成,其中重新插拔了电机连线,用了枪控,通电才发现,原来 ...

进水没有烧接收和电池?

网友G:
我也刚入了一台,前辈有什么建议和经验指教小后辈,小魔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刚入了一台,前辈有什么建议和经验指教小后辈,小魔万分感谢!

我这被折腾的够呛,那还敢被称前辈啊。如果你是买之前问的话,我不会建议你买,只想玩玩不如加点钱直接上原版的腾翔小精灵了,想高性能,再去看看别家的小虾。图省钱的后果就是花更多的钱。这船给我的感觉是质量不稳定,技术实力也谈不上多么雄厚。估计也是我运气背到家了,什么问题都被我遇到了。前几天刚买的一个速翔的电机,又被烧掉了,我以为问题解决了,结果回来又红烧了。现在放那扔着呢,进了个风洞,这它nnd才叫爽啊。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根据我的教训,到手后,先把所有的螺丝再上紧一下,尤其是舵上的机米螺丝,最好加点螺丝胶。舵支架的固定螺丝,吊架什么的和船体相连的固定螺丝统统再上紧一下,我这个后来又上了一下,结果还能拧进去半圈到一圈的样子,上紧螺丝后貌似漏水问题就好转了很多。风琴套上的扎带可以去掉,省得舵机异常受力,不扎不会导致漏水。
跑之前,接收机做好防水。另外先在家里做一下冷却水路的测试,我的第一次严重进水后来检查发现是水冷套的一个密封圈没上好,估计是装的时候没抹水直接干套扭出来的。
下水前转一下螺旋桨,看看整个轴系的传动情况,有没有旋转不顺的地方,转动是否轻快。
第一次跑的时候悠着点,不要忙着跑最高速,起滑后保持那个油门兜几圈就赶紧回来,看看电机的温度。这船毕竟还有一些模友买了也没反映过类似问题,所以你也别太担心。但是小心点为好。
回来后别忘了及时清理轴系,要拆开检查加油。
祝你爽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被折腾的够呛,那还敢被称前辈啊。如果你是买之前问的话,我不会建议你买,只想玩玩不如加点 ...

太感谢了,冷却水路在家如何测试啊?顺昌 Hydroplane虾艇虾船模无刷电动遥控水上飞机高速快艇玻纤 我买的是这款b套,应该和你说的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感谢了,冷却水路在家如何测试啊?顺昌 Hydroplane虾艇虾船模无刷电动遥控水上飞机高速快艇玻纤壳http:/ ...

水冷管路测试,你拔掉吸水舵上的水管,然后含一口从那个管子里用力吹一下,看看水有没有泄漏,阻力大不大,能不能顺利从排水口流出来。
我买的不是这家的,你把链接去掉吧,貌似论坛里不太接受直接贴链接,有广告嫌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冷管路测试,你拔掉吸水舵上的水管,然后含一口从那个管子里用力吹一下,看看水有没有泄漏,阻力大不大 ...

不好意思,不懂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