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普及版,d10控rx1002接收怎么设置失控保护,高手教下

楼主(2013-08-31):
xa普及版,d10控rx1002接收怎么设置失控保护,高手教下,
起落架设置通道为mix三段开关,襟翼设置为gear二段开关,再失控保护设置中,襟翼失控保护是设置u100%还是d100%呢

网友A:
找到失控保护里面,把升降,副翼,方向全部设置成0,油门设置悬停油门,还有副翼起落架,你拨动档位慢慢调试,具体忘了,手机上,控没在身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失控保护里面,把升降,副翼,方向全部设置成0,油门设置悬停油门,还有副翼起落架,你拨动档位慢慢调试 ...

谢谢啊,回去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