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新手设置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3-08-31):
NAZA  v1飞控1.8调参软件,2.02版本固件,在自驾系统设置里边的智能方向控制没法设置,就是前面方框里无法打勾,天七遥控,飞控带GPS,各通道线路也插好,GPS定点飞行也都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求各大神指点。另因固软件升级后飞控不能解锁所以又返回老版板,不知道是不是飞控本身有问题,也希望大疆技术能指点,先谢各位了。

网友:
可能是遥控器没设置好,我以前就是7 通道遥控器,后来因为玩多旋翼换10通了

网友A:
应该是遥控器设置问题。好像天7只有一个三段开关吧,按道理NAZA应该是要用到两个三段开关。根据自己的方便做点取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遥控器设置问题。好像天7只有一个三段开关吧,按道理NAZA应该是要用到两个三段开关。根据自己的方便做 ...

按说明书上  可以在遥控器上的某个二位或三位开关作为智能方向控制切换开关啊?

楼主:
有谁知道阿

网友:
如果GPS安装没有问题的话:
1.先校准遥控器
2.再基础和高级校准飞控
3.指南针校准
前一段也是这个情况,可能是指南针乱了。后经过以上步骤,好了!!

网友:
  • 升級後除了電壓配置會保留其他選項全部會重置
  • 建議升級後直接先做好(高級校準)及(指南針校準)原因是控會錯亂 本來我設置三段開關是 GPS 姿態 失控保護但升級後只要把開關切到GPS模式,飛控會閃一下GPS模式然後自動跳回姿態模式,重點是控制模式切換指針是停在GPS,但是左下角模式:卻顯示是姿態模式,原本以為是升級出問題?暈阿! 所以切記升級後一定要先做好(高級校準)及(指南針校準)。
  • 指南針校準沒做的話,在 高級--->智能IOC--->智能方向控制 是無法控制的,就算打上勾選也無法控制。
  • 建議升級後依順位先做好 高級校準(斷電10分鐘)--->指南針校準--->遙控器校準--->控制模式校準--->飛行器類別選擇--->感度設定--->主控器和GPS安裝位置--->失控保護--->智能IOC--->雲台--->電壓。

网友:
XX飞也敢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