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域MIG15配置70/14 2849 声效及功率(视频已传)

楼主(2013-08-31):
航域米格15 配置 70/14涵道 2849 KV2300 电机 声效及功率

视频正在上传审核中~

高清转码中

此鸡总重1.35KG(6S 2200 45C电池 好盈铂金80A  70/14 2849 KV2300)

网友A:
我裤子都脱了你就让我看这个...

网友B:
呵呵,现在看不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裤子都脱了你就让我看这个...

已上传

高清还在转码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现在看不到哦!

已上传

高清还在转码中

网友:
怕电机寿命阿,我是12叶,这个电机现在在F16 上

网友A:
就是奥翔那家买的电机吗,,这机我也买了个,用12叶金属的,也1300重量,电池4S,2600.推力才1000还没飞扔老家了 。        重心不用调就行。今天到了F18用12叶塑料壳的带2848,3575电机,电池也就那电池,重心,,电池要搞到最后,就那小的格要割点才可以。电机开一会温度就很高怕融化涵道壳电机,正在考虑电机极速家的黑飓风2849..3800.和风范的2849定制3800电F18,12叶塑料的不需挖机身可以直接放进去,,你的14叶需要挖吗。两台机以我外行人的看法,15设计的合理点,机翼是插进去的还有碳杆只插加强,18的贴上去的无加强碳杆,两副翼舵正反放,18是同方向的,机头结实,18的太镂空了又小,副翼舵线延长对接槽刚好,18我的需要在后起落架延长。。。。你机推力多少啊?

网友:
感觉你电池小了 刚上去就快下来了

网友C:
小腾,顶你。最大电流到多少了?

网友:
和12叶子比,有多大差别?

网友D:
xflight的涵道和飞翼70电机?电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腾,顶你。最大电流到多少了?

我也有这架飞机,非常好飞。我配了蓝岱的金属收放起落架、蓝岱70 10叶涵道,用4S 3300 30C电池,起飞重量1540可,静态推力1560克,瞬间最大电流83A,持续电流维持在78A

网友:
声音哪个好听,12和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腾,顶你。最大电流到多少了?

电流小几安,震动比12叶明显小,声音比12叶好点
持续电流6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奥翔那家买的电机吗,,这机我也买了个,用12叶金属的,也1300重量,电池4S,2600.推力才1000还没飞扔老 ...

14叶涵道桶唯一的优点就是可以用30直径的电机,其它就没12叶涵道桶好,我是用12叶涵道桶装14叶桨

2849kv3800跑 4S很危险

网友A:
浆叶不能单买吧,,14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叶不能单买吧,,14叶

有单独卖的 好像是79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D:
xflight的涵道和飞翼70电机?电流多大?

瞬间76A,持续有65A

网友:

引用 楼主:
14叶涵道桶唯一的优点就是可以用30直径的电机,其它就没12叶涵道桶好,我是用12叶涵道桶装14叶桨

2849 ...

确实很危险,超出桨叶能够承受的转速了,我觉得12叶用3200kv左右,14叶用2800-3000kv比较保险

网友A:
危险也上了,下单了极速家的,14叶涵道带3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危险也上了,下单了极速家的,14叶涵道带3800

这个KV3800跑4S危险的是电机,要么烧电机或电调要么就会把电机架给融掉

其实买个黑旋风70涵道 KV3200 2842电机 大小和2849一样,跑4S没这么极端,电机还做过动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KV3800跑4S危险的是电机,要么烧电机或电调要么就会把电机架给融掉

其实买个黑旋风70涵道 KV3200  ...

推力有多少~蓝带10叶4S推力也很大,可电机没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有多少~蓝带10叶4S推力也很大,可电机没的卖

黑旋风电机吗?

淘宝有单独卖的

网友:
评价有个说4S也很烫

网友:
算了,先买个试试,温度太高,再买~飞4S折腾,就上极速的3800我给了5块钱,让他帮我做动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旋风电机吗?

淘宝有单独卖的

蓝带的70  10叶~好像是29电机

网友:
楼主,上试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带的70  10叶~好像是29电机

应该是内转子

网友C:
今天我也测试了一下,这个14叶涵道,用蓝翔的2855 -2100KV电机,这个电机比2849电机小点 。 6S 25C 2600电池, 测试最大电流67A, 功率超过1450W,推称法可以达到1600克推力。 但是,电机的温度太高了,持续运行了近2分钟,电流控制在40A,左右,推力1250克, 但是 电机烫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也测试了一下,这个14叶涵道,用蓝翔的2855 -2100KV电机,这个电机比2849电机小点 。 6S 25C 2600电池 ...

看来还的使用2849电机

网友A:
苏35的2849   2200淘卖162的你们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苏35的2849   2200淘卖162的你们用过?

买个飓风6S涵道,电机是一样的便宜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个飓风6S涵道,电机是一样的便宜很多

好心人送了个飞翼2849 2300,14叶的桶外径与12叶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心人送了个飞翼2849 2300,14叶的桶外径与12叶一样吗

一样,我也是12叶桶装14叶

网友A:
看12叶涵道电机座都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12叶涵道电机座都成这样了

可以用

网友E:
看哪看哪

网友A:
电流80A ,电池是不是30C的电池不够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80A ,电池是不是30C的电池不够爆
看多大容量的30C
我用的是6S2200 45C没问题

网友:
2块3S2200 30C。字数不够

网友F:
高清的怎么转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