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猛,豹2悲剧了

楼主(2013-08-31):
昨晚在雨花石路上测试豹2,结果悲剧了,导诱轮开掉一个,履带拉断一条.新改的高速380电机力度是大,但速度还是不够快.路轮加装承轴后,表现良好.现在的问题就是诱导轮的受力固定了,路面复杂的情况下,诱导轮的受力是很大的.

网友:
怎么解决

网友:
你用的哪款380,电调又是用的什么型号?
驱动轮加了轴承没有?   速度提高了百分之几?

网友:
金属履带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拉断吧?

网友A:
履带太緊了, 履帶宜鬆不宜緊, 原因有三,
一. 雙輪受壓大, 行走不順易壞, 且履帶易損.
二. 雙輪受壓大造成電機慣常負載行走, 久而久之電調也會燒. 如履帶沒鬆動, 起動沒有緩衝, 是反應快了沒錯, 但豹二本身重, 對電機電調是一種負擔. 別貪圖外觀好看, 將履帶調到緊緊的. 如戰車是小型全塑, 驅動軸短, 如三號戰車全塑. 重量不過三公斤, 可以稍緊造出甩尾速度, 但也要有虛位. 豹二太重, 一定要鬆.
三. 波箱驅動軸長如豹二, 履帶太緊, 會將軸拉前, 波箱內就變成拉後.驅動軸上銅圈受壓加快磨損, 銅圈偏位太久, 就會咬合不正, 卡齒, 那就完了.

恆龍做出來的坦克, 只能用出廠狀態全完裝上場來玩, 才可耐久一點, 如要改造, 周邊亦要因應情況改造起來. 別以為加減一節履帶沒有關係, 久了就知道. 每一個部份都有相關性, 這就是機械可愛之處. 小小公差, 也可能造出完全不同的結果. 差之毫氂,失之千里. the slightest difference leads to a huge lo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履带太緊了, 履帶宜鬆不宜緊, 原因有三,
一. 雙輪受壓大, 行走不順易壞, 且履帶易損.
二. 雙輪受壓大造 ...

呢位同好分析得好好!

网友:
有视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履带太緊了, 履帶宜鬆不宜緊, 原因有三,
一. 雙輪受壓大, 行走不順易壞, 且履帶易損.
二. 雙輪受壓大造 ...

靠谱!!

网友:
金属履带还是塑料的?太暴力了吧

网友:
没有事故图, 唉    发生事故时第一时间就是抓拍   切记 。  很难想象履带都能拉断。。。。。那是怎么个情况?建议履带要松一点点,起步和撞击是都会有缓冲的作用。不宜过松 易拖链 这是最痛苦的

网友:
腻开那么快做什么?坦克又不法拉利

网友:
没图没真相,死因不明

网友B:
应该是操控太暴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操控太暴力了……

明顯是扎到地雷, 地雷把履帶炸掉了,  問問村口老黃家的旺財, 是不是牠幹的?

网友:
是**吴老二干的。

网友:
肯定是**吴老二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明顯是扎到地雷, 地雷把履帶炸掉了,  問問村口老黃家的旺財, 是不是牠幹的?

我去帮楼主问了,村口老黄家旺财不在家就直接问老黄了。老黄这人谁都知道比较护犊子,决口否认埋雷的事是他家旺财干的!不过后来我在村东头见到了当事狗旺财,据它对我提出的问的反应来看,就是丫狗日的干的!我刚问完问题它丫的竟然对我说“汪汪汪”而且呲牙咧嘴!显然是一副想暴力抗法誓死埋雷炸履带的嘴脸!就此事来看旺财除了有老黄撑腰外还有其他背后势力!元芳此事你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去帮楼主问了,村口老黄家旺财不在家就直接问老黄了。老黄这人谁都知道比较护犊子,决口否认埋雷的事是 ...

樓主應該組織一個掃雷團, 將村內大小地雷掃起, 再置於老黃家前, 包括鞋中及鞋底. 以彼之道, 還施彼身.置雷應挑午夜時份, 放之前應將雷泡泡開水.
那老黃就收拾掉了. 當然樓主應先將放在屋外的鞋子收好免被反計, 老黃追問, 決口否認就是

待履帶修好, 再派坦克去找旺財算帳.

网友:
既然旺财无视法则我看就发配江州吧。如若不思悔改那就(朝鲜人过年)要了狗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樓主應該組織一個掃雷團, 將村內大小地雷掃起, 再置於老黃家前, 包括鞋中及鞋底. 以彼之 ...

据我推断,老黄家旺财埋雷炸履带而不把雷埋在楼主鞋里是有原因的!其一:埋雷炸了履带对其本身没有任何伤害且能全身而退!其二:楼主鞋之所以放置于户外而非室内是因为楼主鞋本身就是一种生化武器,如放于室内极有可能连同自己无差别杀伤,以至于呼吸系统极速衰竭窒息而死!所以才放置于室外比较保险!而旺财不敢在楼主鞋里放雷而是去埋雷炸履带就可以解释的通了。。。。。不知我推断的是否正确还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我推断,老黄家旺财埋雷炸履带而不把雷埋在楼主鞋里是有原因的!其一:埋雷炸了履带对其本身没有任何伤 ...

樓主: 躺著也中槍阿

网友:
正常,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当时我的号手薄皮t34用着4S锂聚合物电池,双流波箱,金属履带,拉出去跑碎石路,跑的那叫一个心情畅快,各种欢乐。可惜,好景不长,电池没跑完,诱导轮轴爆,履带断。

心碎而归。。。。。。。。。。。

网友D:
原锋不动兄分析相当符合逻辑实乃神探狄仁杰转世也,据江州线报旺财被发配江州后又为非作歹以被当地衙门收容,很有可能秋后问斩。就此结案。

网友:
线报江州衙门就要改善伙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锋不动兄分析相当符合逻辑实乃神探狄仁杰转世也,据江州线报旺财被发配江州后又为非作歹以被当地衙门收容 ...

过奖过奖

网友:
我也喜欢玩暴力坦克,但是还没有付出实践,我想像的加强可能会在诱导轮上加活动连接轴,可以增强诱导轮高速时两侧履带的拉力,而后在诱导轮安装孔内侧加装拉杆,外侧加装多个螺丝(带螺丝帽),真车的诱导轮附近就有许多的螺母做固定加强!

网友(2013-10-08):
引用 网友A:
履带太緊了, 履帶宜鬆不宜緊, 原因有三,
一. 雙輪受壓大, 行走不順易壞, 且履帶易損.
二. 雙輪受壓大造 ...

分析很有道理

网友:
说那么多,发图来看

网友:
豹2有个问题,就是越野时左边第一个负重轮抬得太高时履带会卡住,暴力开的时候就有可能拉断,最好能加限位的装置,豹2塑料履带那点抓地力很难达到拉断的程度的,还有就是诱导轮固定座比较脆弱,我的就撞坏了,里面空心的没办法,换了没有钱的黄铜固定座,不过要稍做修改。等哪位老大出金属的吧,其他的还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