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不必删,,大疆技术请进。。谢谢

楼主(2013-08-31):
      欢迎穿越,,我实在是找不出来问题出在哪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218&extra=page%3D1

     谢谢技术

网友A:
已在原帖回复:
砸不砸场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楼主你不认真看说明书。一共才十几页读读就知道了,还“我操,怎么漂移这么大啊?”

网友B:
自己没有调试好啊,猴子肯定不会这样的嘛,另外楼主的“砸不砸场,哈哈”,有师马昭之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没有调试好啊,猴子肯定不会这样的嘛,另外楼主的“砸不砸场,哈哈”,有师马昭之心呀 ...

额   好吧 我只是给了X4一个特写的   视频有不能剪辑   就这样发上去了额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没有调试好啊,猴子肯定不会这样的嘛,另外楼主的“砸不砸场,哈哈”,有师马昭之心呀 ...

哈哈  真的没有    能帮我找找问题出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在原帖回复:
砸不砸场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楼主你不认真看说明书。一共才十几页读读就知道了,还“我操 ...

哥哥  除了数字指南针、遥控器校准、还有什么校准啊   按????????看说明书看说明书,真心的没发现原因。。难道飞一次还要校准一次啊 ??出问题就不能直接说出来问题出在哪里,费看说明书看说明书,你以为你是兔子啊??

网友:
白痴啊你!说明书好好看看吧!“马桶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第22页有明确说明,这是因为GPS模块方向没装正导致“马桶效应”!!!也有明确的解决方法!!!
...

     这个我看过了。。。那为什么前几次飞行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次就出现了啊。。。已经飞了将近10个起落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总不至于存放一段时间导致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过了。。。那为什么前几次飞行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次就出现了啊。。。已经飞了 ...

运输过程或其它环节有可能拉扯到线导致偏位,论坛有模友已经分享。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2128&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输过程或其它环节有可能拉扯到线导致偏位,论坛有模友已经分享。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 ...

喔喔  谢谢  我知道了问题了。。。。但是调试角度怎么弄啊??怎么知道这个gps与正前方夹角是多少度啊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但是弄起来也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