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我 看看我的四旋翼在大风中表现如何 1100g总重量

楼主(2013-08-31):
朗宇a2212  1045桨(最垃圾的那种)2s5500电池  总总量1100g   飞了12分钟帮我摄影的这位是外行  大家别见笑

网友:
牛B的四旋翼

网友A:
我头好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头好晕啊

呵呵  摄影师太业余了

网友B:
T形V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T形V尾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下桨比上桨好吗?优势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桨比上桨好吗?优势在哪里?

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好吧 没有任何优势  而且要损失最好的脚架位置  但是  我觉得 下装电机很酷 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好吧 没有任何优势  而且要损失最好的脚架位置  但是  我觉得 下装电机很酷 就是这样 ...

了然

网友C:
我来说,下装电机的优点。 就是抬高重心,会变得更灵活,容易翻跟斗。

网友D:
额。。。。大家看看我发的那个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很有个性~

网友E:
2s也能用在四旋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大家看看我发的那个帖子就知道了。

看了下你设计的   桨是不是太大了啊  都快到中间了  还有就是45度的尾翼 我只做了30度左右  不但可以减低一点灵敏度  还可以减少损失的效率  我发现这种机型的转向非常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说,下装电机的优点。 就是抬高重心,会变得更灵活,容易翻跟斗。

大风中需要灵敏点  不然容易吹跑

楼主:
引用 网友E:
2s也能用在四旋翼上?

可以 如果是玉兔飞控的话要把电压检测线拔掉  不然一直响

网友F:
楼主可否提供资料和图纸,方面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否提供资料和图纸,方面仿制

我就凭感觉做的啊  没有图纸  又没有中心版

网友G:
①看不出风有多大,大到什么程度,因为没有参照物譬如树枝摇晃的程度等等。
②评价多旋翼飞行器的抗风能力唯一的标准就是其在大风中的定点能力,譬如大疆的WKM就可以在六级风的情况下机体对风倾斜成60度左右还能象钉子一样的定点悬停。
③摄影实在是太差劲了,应该用三脚架固定摄影机拍摄,再外行的人也能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①看不出风有多大,大到什么程度,因为没有参照物譬如树枝摇晃的程度等等。
②评价多旋翼飞行器的抗风能力 ...

没有参照物  只有天上的风筝和相机录到的风声    不和wk比  没用过    两分钟以后的视频是在向前走 走到足球场的中间  一边走路一边拍你说抖不抖  没想那么多 也不是刻意在风中测试 只是那天起风了

网友F:
楼主这套什么价格想看下个器件的详细报价
我我新手想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套什么价格想看下个器件的详细报价
我我新手想参考下

我也是新手 很多配件都买错了  电机是朗宇a2212的 应该买x2212  但是我自行把***头换成了自锁螺母 电池也买错了 买了2s5500毫安的 最起码要上3s   电调是天行者20an  桨是8块钱一对的塑料桨 玉兔2飞控 12x14碳纤维管三根每根500mm  管夹12个  脚架和尾翼设计好了叫别人加工的  铝材质花了37元  遥控也买错了  最好上天7    这些配件网上都有  你看看一共要多少吧  不会超过2000

这也是我第一个做的成功机型 两对塑料桨飞到现在还没炸过机    本人觉得下置桨加v尾简直酷毙了  个人喜欢   接下来我已经想好了我下一个高配版的v尾四旋翼  新的设计  线路内置  加入前置云台    到时候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新手 很多配件都买错了  电机是朗宇a2212的 应该买x2212  但是我自行把***头换成了自锁螺母 电池也 ...

期待!哪些定位用的配件GPS什么的价格呢

你Q多少我加你有时间讨教一下,我啥也不懂来着,听说玩这个需要会编程什么的,茫然了

你说的较为通俗易懂,很多然说的那些术语还有简略与看着云里雾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哪些定位用的配件GPS什么的价格呢

你Q多少我加你有时间讨教一下,我啥也不懂来着,听说玩这个 ...

玉兔飞控加gps一共600  超级简单的  下好驱动和程序就直接选择就好 不用编程   我qq四九五二九零九三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你设计的   桨是不是太大了啊  都快到中间了  还有就是45度的尾翼 我只做了30度左右  不但可以减低 ...

45没问题啦。。。虽然到中间,实际上挡道的地方很小,所以不影响效率。另外12寸浆我感觉还好。本来还准备14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没问题啦。。。虽然到中间,实际上挡道的地方很小,所以不影响效率。另外12寸浆我感觉还好。本来还准备 ...

你用什么飞控啊  支持这个的飞控不多 14寸的桨要上6s电吧 我也想上15寸桨 但是 6s电飞控不支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飞控啊  支持这个的飞控不多 14寸的桨要上6s电吧 我也想上15寸桨 但是 6s电飞控不支持啊

TL或者kk2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飞控啊  支持这个的飞控不多 14寸的桨要上6s电吧 我也想上15寸桨 但是 6s电飞控不支持啊

4s可以上14。。6s电飞控不支持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可以上14。。6s电飞控不支持是什么意思?

我的是玉兔飞控  只能用4s电池    14寸以上的桨不是需要6s电池才能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玉兔飞控  只能用4s电池    14寸以上的桨不是需要6s电池才能飞吗

飞控管电池什么事情。。。供个5v就行。。。。14寸以上6s效率可能稍微好点。但是4s也可以带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