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天地飞8X pcm 1024/ppm 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3-08-31):
我是用来玩零度S4的,需要设置失控保护,我是按照泡泡老师教程里说的做的,把两个两档开关拉下,油门50% 然后设置失控保护,遥控上显示 失控保护 油门50%  可当飞控插到电脑用调参软件的时候  光控确实 显示的手动模式 油门100%  请问怎么回事啊?坐等高手回答   万分感激

网友A:
你的控到底是工作在PCM还是PPM,用的是PCM接收机还是PPM接收机,
PPM时是不能设置失控保护的,除非你用免晶体接收机。

网友:
搭车关注,希望语述不要过于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控到底是工作在PCM还是PPM,用的是PCM接收机还是PPM接收机,
PPM时是不能设置失控保护的,除非你用免晶 ...

我用的是哪吒。控是天9。高频头是ASSAN。遥控的方式是PPM模式。那样能设置失控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