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机,结果电脑杯具啦。用什么电脑好呢?X31?

楼主(2013-08-31):
先朋友拿来一台HP的6910P,用扩展坞接的并口,结果杯具啦,步进震得厉害。测试了下波形很大,且不稳定,时好时坏,看来不能用这台。
虽说台式机会稳定些,可是空间有限还是希望用笔记本,是不是X31用的人很多?

楼主:
我自己顶啊

网友A:
是电脑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脑的问题么,

用mach3带的那个测试程序测了下,波形很大,据说要接近一条直线才是可以用的机器。现在这台电脑F值不能超过1500,而且不稳定 有时候步进就卡卡的。

网友B:
不一定是电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电脑问题

请问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电脑测试出来的波形确实很糟糕,非常不稳定

网友:
先借用台式机试一下吗,这种替换比较简单。

网友:
去市场 二百买个奔三电脑回来就差不多了,以前机子运行慢但波形好!!

网友:
也要考虑电机的问题哦,
有时电机卡卡的,
有条件,多用几个电压、电流去匹配电机

网友:
mach3不建议用笔记本,官方也是如此说法,肯定是电脑的问题,用台式机吧,台式机我试过,也有干扰的,也有很稳定。

楼主:
谢谢楼上建议,最好谁在用x31的可以上图给我看下波形吗?

网友:
x31能用的,我在用。

网友:
是电脑问题,我遇到过,要把IBM的本BIOS设置改一下

网友:
设置成最大电源模式,我的R51e也是卡卡的,通过BOIS设置解决的,

网友:
x31可以用的。